固定翼在高空遇到大风最科学的处理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6-01-03):
如题  假如飞机在高空突遇强风怎么办?全油门俯冲能不能摆脱高空的强风

网友A:
没必要全油门,烧了电调那就彻底思密达了,开大油门俯冲下来正常拉平就行。高空常有突然而来的气流,一般接近地面风力就很小了。

网友:
你飞多高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油门加大推升降舵

网友B:
我遇到过,飞的冲浪者 ,飞丢了。70%油门推升降到底就降了200米 然后失控了,返航就又自动爬高了,最主要的是风大到一定程度,飞机的航向没法稳住,别说自动航向飞了,手动控制方向都不灵,会一直转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飞的冲浪者 ,飞丢了。70%油门推升降到底就降了200米 然后失控了,返航就又自动爬高了,最主要的 ...

最科学的方法也许是切为手动让飞机进入螺旋炸下来,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科学的方法也许是切为手动让飞机进入螺旋炸下来,不知道可行不

个人感觉飞机螺旋下降速度不够快  时间一长飞机可能就越来越远了

楼主:
fpv距离高度肯定比平时视距飞要远的多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飞的冲浪者 ,飞丢了。70%油门推升降到底就降了200米 然后失控了,返航就又自动爬高了,最主要的 ...

所以我觉得风大就要及时下降到低空  低空风小的多  你的飞机失控是不是因为飞机高度太低中间有东西挡住了信号?

网友:
LZ说的这是多大风啊,俺在6~7左右的风飞 没觉得控制不住,还是KT机,无仰角平飞迎风油门小于60%会往后倒退的那种

网友:
我是这样的:上下大幅度摆舵 让飞机像条鱼一样穿过去~

网友C:
视距内的飞行和fpv不一样,飞的远了,飞的高了,就怕有风回不来

网友D:
飞机一买来,在最初的设计和装机时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飞机一般推重比都大于1.5,都是按照抗7级风以上进行设计的。所以,在台风中我们照样飞行,此时民航机已经停航了。
在空中遭遇强风时,依然飞行自如,而且降落也是杠杠的,不带跳。

网友:
在高空即使姿态不对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调整,没什么可怕的。和真飞机一样,在高空其实蛮安全的,事故一般在起飞和降落。

网友:
哎     看看大神的帖子 ,我才知道我是个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一买来,在最初的设计和装机时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飞机一般推重 ...

推重比大确实好  但是一般FPV的飞机为了长时间飞行  很多动力都消耗在大容量电池上了  推重比通常般低于1

网友:
是毁了一个电调好呢,还是飞丢整机好呢?
如果是我,就大油门,低仰角俯冲至50米左右然后飘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全油门,烧了电调那就彻底思密达了,开大油门俯冲下来正常拉平就行。高空常有突然而来的气流,一 ...

全油门会烧电调???
你是怎么设计飞机的动力配制的???
不要告诉我你装好电动动力系统后,不用钳形表测最大电流的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重比大确实好  但是一般FPV的飞机为了长时间飞行  很多动力都消耗在大容量电池上了  推重比通常般低于1 ...

看看我的航拍机,动力杠杠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4326&extra=page%3D1

网友E:
顺风加俯冲,飞低螺旋。

网友E:
冲浪者就是那么救回来的

网友F:
台风天夜航飘过,大动力才是正解,逆风20几,顺风180.切勿模仿。

网友F: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306
纯娱乐

网友G:
对于在天上的飞机来说没有什么大风不大风的问题,飞机在天上讲的是空速而你觉得风大那是说的风跟地面的相对运动速度。所以对天上的飞机而言无所谓什么风大不大的问题。只要你的飞机最高空速可以大于风速,那就完全可以飞回来。降落的时候顶风降落就是了,如果风大甚至可以做到垂直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