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金鱼尾问题求解析

楼主(2016-01-03):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打开看看博士帽的高级参数

网友B:
把遥控上的感度尽量降低,我FUTABA

网友B:
把遥控上的感度尽量降低,我14G感度只有40左右

网友C:
金鱼尾与感度基本无关

网友D:
检查 一下尾桨夹和变距部分。

网友E:
从主轴往尾部查找原因吧,尾转的轴承不行了都导致共振大从而金鱼尾。
一项一项的找吧,一直找到尾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F:
如果你是原装电调的话 你也不用换不换 陀螺仪了 那电调定速金鱼尾 你要想飞定速就换 电调 不想让它金鱼尾就不飞定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