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手自旋直线纠结打舵问题

楼主(2016-01-03):
刚改美国手,练逆时钟自旋飞直线航线,请教下右手是顺时钟划圈打舵,还是反时钟划圈打舵。个人感觉坛里所说的顺时钟划圈打舵反而难控制,容易炸机。纠结啊。哪位有实际精验的请教下。

网友A:
自旋动作打舵跟尾巴方向相关,速度相等。

楼主:
能详细点吗?是尾巴同向,尾巴到哪个位置右手舵杆到哪个位置对不。还是反向。

网友:
熟能生巧,不要纠结怎么打舵。自旋的直线航线在来回的那个点打舵就可以了。具体要看飞机姿态。

网友B:
左自旋,逆時針航道右手是逆時針補舵
但補舵時機/量只能意會,無法言傳...

网友C:
自旋航线,其实就是四面航线的转换,四面航线飞好后,在航线中随意转换就行了,画圈打舵那都是飞好后看到的表像,不能真么照搬练习~

网友D:
对自旋航线颇有研究。。。其实就是每个角度的修正。。。以前练过,正,倒,正,反自旋航线。。。。

网友E:
自旋不能靠记住规律。先练习很慢的自选悬停,看见朝哪歪就朝反方向纠正。练时间长了自旋悬停航线就都会了。

网友F:
直机急不得,没有捷径,只要把基本的都练得熟练了自然而然会了。正姿态倒飞航线练熟了,自旋航线也不远了。

网友G:
这个好像是看飞机姿态修正 并不是一味地死记手法吧

网友H:
慢慢来,先从自旋悬停开始,等把打舵变成条件反射了自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