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不能悬停

楼主(2016-01-03):
数秒钟就要上或者下升降了,在就刚起飞一阵时间里有明显的后偏左移动,请各位高手或者遇到同类似问题者给解释一下,怎么解决这问题!感激中

网友: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NAZA-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

NAZA-M

网友B:
NAZA LITE吧
看看自己的飞行模式,还有如果有偏转,看看GPS是不是跟飞控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吧
看看自己的飞行模式,还有如果有偏转,看看GPS是不是跟飞控一个方向?

这些都正常!就是闲不住飘移

网友B:
飞控再做一次校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再做一次校准试试看

好的,正在调参中……

网友:
感度呢   飞之前的参数一定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