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00bx尾舵机打舵问题

楼主(2016-01-03):
刚换了7200bx现在调试尾舵机行程一直不能保存,就是打舵和修正的舵量非常小。调试是按照MB说明书进行的,遥控是dx7,尾舵机是deko1102,舵机频率都是对的。舵机在别人mb上正常打舵和修正。来个高手看看

楼主:
有人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A:
舵机球头按内孔试试
行程小于50好像没法记忆。(至少GY520是这样)

网友:
不知道啊,我的设形成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球头按内孔试试
行程小于50好像没法记忆。(至少GY520是这样)

我下班回去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把球头下了,打到底还是不行。。。有谁遇到过,,求指导

网友B:
  舵角量大了!小于50%! 不能记忆保存! 把尾舵固定孔位向内侧(输出轴端)移动一个孔位重新固定! 相当于在满足尾舵行程的前提下尽量增大舵角量!才可让陀螺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角量大了!小于50%! 不能记忆保存! 把尾舵固定孔位向内侧(输出轴端)移动一个孔位重新固定 ...

我已经把球头扣下了,舵机打到底记忆还是不行,换2个1102舵机都不行,,准备继续换其它舵机

网友A:
你调的是什么频率??
760~1520那个还是160HZ~331Hz?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别的没用过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的是什么频率??
760~1520那个还是160HZ~331Hz?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别的没用过我就不知道了

舵机是1520。333。我把其他频率都试了。。还是不行。。搞不定

网友C:
1102 可以做尾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2 可以做尾舵机么?

可以的,

网友:
哦 我还以为尾舵机和其他三个舵机是不一样的呢。汗!!!

楼主:
今天试了亚拓525舵机,1520/165~1520/333都试了还是不行,,估计是陀螺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