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桨 电机 电调 电池之间的联系?求大神指教。3Q

楼主(2016-01-03):
1.电机  电调   桨 是何联系   2.如何知道电机大小 配电调  或者桨  3.如何知道电池配什么电机或者电调。。。非常感谢大神出现~~

网友A:
本人只是在实际使用某些规格的桨,电池,电调和电机中有些感受,不求甚解,只希望有所借鉴。
桨规格:尺寸越大,螺距越大,KV越小,扭矩越大,所需电机功率电流也大,那电调最大电流要高于电机最大电流90%,怎么判断就是飞完一电下来,电机和电调都不过热(过热表示负荷过重),但是也不能没什么升温(说明力效没发挥),桨规格对应所需功率大小:6045平头》6045圆头》5045平头》5045圆头》6030圆头》5030圆头》4吋
有时候电池也会成为最大电流的瓶颈,比如12A电调的四轴,配3s1800mah 25C电池,电调最大承受电流(10秒短时)4X12X120%=57A 而电池最大放电电流=1.8X25=45A,也就是电池放电放爆了也不会烧电调;所以动力组设置要从几个方面来权衡,不周之处,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只是在实际使用某些规格的桨,电池,电调和电机中有些感受,不求甚解,只希望有所借鉴。
桨规格:尺寸 ...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最终要靠不断地试验

网友B:
跟着主流走,然后玩着玩着就都懂了,前期不要天马行空的想配置,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着主流走,然后玩着玩着就都懂了,前期不要天马行空的想配置,没用,

网友(2016-03-04):
最好的办法就是测试,没有设备的情况下你可以用留空时间判断效率,悬停油门判断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