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第一【螺】

楼主(2016-01-03):
(无正文)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机型。两个问题。LZ除非以极不经济的推力进行爬升,否则25度仰角基本对于所有机型来说,以经济推力要飞控按照经济巡航速度强行爬升最终的结果都只有一个,就是螺旋。飞控已经很不错了,在螺旋之前,飞机速度已经越来越慢,为了保持大仰角爬升,飞控不断自动加大攻角,而看起来飞控自动补偿油门的幅度不算很大,或者说为了考虑节能,补偿不是非常积极,导致推力不足,最终失控进入螺旋。
另外,感觉这机型的气动也不是太给力,我没细数,进入螺旋后好像最起码有10多圈才改出,一般来说,哪怕入赛斯纳这样普通的机型,进入螺旋一般一圈至一圈半就能在下坠获得速度的情况下自动改出,驾驶员甚至都不需要介入,只需要把好三中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机型。两个问题。LZ除非以极不经济的推力进行爬升,否则25度仰角基本对于所有机型来说,以经济推 ...
天地飞九通遥控器,通过编程混控用旋钮接管升降摇杆,实现固定仰角飞行
最终通过飞控反应出来的效果是:锁定方向,锁定爬升角。双手撒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机型。两个问题。LZ除非以极不经济的推力进行爬升,否则25度仰角基本对于所有机型来说,以经济推 ...

多谢指教。
用的是自制载机+非凡F2飞控。锁定模式(定向定高)

网友B:
还好,有惊无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有惊无险。

侥幸!侥幸!愿2016年平平安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机型。两个问题。LZ除非以极不经济的推力进行爬升,否则25度仰角基本对于所有机型来说,以经济推 ...

网友C:
我遇到螺旋都是切换到手动模式,能立刻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螺旋都是切换到手动模式,能立刻改出

我也是头回遇到(FPV时螺旋),先取了固定升降,然后转平衡模式,改出来了。

网友D:
逃过一劫啦,祝贺呀

网友E:
中间过程!!!稍微不小心就会出现在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逃过一劫啦,祝贺呀

多谢!但愿2016年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间过程!!!稍微不小心就会出现在炸机!!!

没有喜闻乐见,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