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在用睿斯凯你要注意了三十米失控

楼主(2016-01-03):
直升机很危险所以发直升机板块,一句话垃圾就是垃圾遇到个垃圾卖家鹭岛模型竟然说这接收集是正常的。这坛子托太多http:/,大家谨慎选择,视频为证三十米失控
?from=y1.7-1.2

网友A:
你是什么控 什么模式 朋友的18MZ就是模式不对 不用三十米 两米即可

网友B:
貌似我的不会,我拉高绝对超过50米。、。。

网友C:
模式设置的问题?.开壳儿看看天线sma头有没有问题. 用了多少个tfr6 tfr8sb x6 x8 都没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D:
用TFR8SB从未失控,700级

网友E:
我有4
个这种接收…目前安全的

网友F:
我有2个,没失控过。

网友G:
看来楼主是个别情况而已,换一个试试

网友H:
TFR6和TFR8SB手里一共有10个以上,用T8FGs和T14SG,折腾两年了,没出现过失控现象!
楼主还是找JS换一个吧~

网友I:
我用r6 高空1.2KM 测距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