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大神们进来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03):
这什么情况啊?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还是什么原因啊,求大神们科普下!?from=y1.7-1.2

网友A:
你这个状况看起来是解锁慢转状态,推油门试试,有时候四个电机转速不同是正常的,还有就是电机堵转,

建议单独连接收机,然后推油门试试,如果不堵转说明是飞控设置的问题,如果堵转,换个电机/电调单接接收机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状况看起来是解锁慢转状态,推油门试试,有时候四个电机转速不同是正常的,还有就是电机堵转,

建 ...

谢谢大神解答,推油门我试过N次了。直接另一边起来然后翻机。。。之前是因为不稳定乱晃,定高定点的时候乱飘,然后方向一直是往左边转,我看网上说的是感度问题然后调了感度,上去3米左右试了1次,直接抽风坠机。接着重新安装调整就是这样了。。。还有能不能说说堵转是什么意思?是有东西卡里面的意思么?(我用手推很顺滑哦,毕竟新人贴,还望大神不厌其烦的科普新人。。。。)

网友A:
堵转并不是有什么东西了,有可能是电机与电调用着不匹配,
也有可能是电调程序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电机炸过之后轴不同心了

建议把电调电机都单独接接收机,然后与另外一套完好的电机电调交叉对调测试,就可以看出问题是哪

网友B:
我前几天刚出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走了不少弯路,一味地认为是认为炸机电调烧了,换了电调还是一样,又觉得是主控输出通道坏了,反复折腾,后来采取楼上的办法,交叉测试,确定是电机缺相,换电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并不是有什么东西了,有可能是电机与电调用着不匹配,
也有可能是电调程序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电机炸过 ...

感谢大神指点啊,我现在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刚出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走了不少弯路,一味地认为是认为炸机电调烧了,换了电调还是一样,又觉得 ...

谢谢了,谢谢科普~~~

网友:
校准电调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并不是有什么东西了,有可能是电机与电调用着不匹配,
也有可能是电调程序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电机炸过 ...

大神,搞了N久没弄好。结果才发现是线接触不良了。。。晚上电池也baozha了,把地板都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搞了N久没弄好。结果才发现是线接触不良了。。。晚上电池也baozha了,把地板都烧了。。。

说明你焊工不到位啊,哈哈!
电池baozha怎么回事?短路还是过冲?损失大吗?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焊工不到位啊,哈哈!
电池baozha怎么回事?短路还是过冲?损失大吗?人怎么样?

确实焊接技术不行,呵呵。。。
人到时没事,没着火也是万幸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75307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并不是有什么东西了,有可能是电机与电调用着不匹配,
也有可能是电调程序有问题,还有可能是电机炸过 ...

大神,为什么飞起来后都好的,打了失控返航后在打到GPS模式想重新控制就控制不住了。。直接是没反映。。。

网友:
不是缺相吗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