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这配置会不会 烧电调

楼主(2016-01-03):
电机 是好盈2204 电调也是好盈10A  机架250的 电池2200  飞控是 APM加6M  GPS  带摄像头 和传图,6寸桨,其它 杂巴的东西。   10A电调不知道 够不够

网友A:
赶脚不妥 15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脚不妥 15A以上

之前 是10A 一直在飞 现在 想加点东西  不知道 10A 电调行不行。可能 会加重点。

网友B:
6寸桨至少12A以上稳妥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寸桨至少12A以上稳妥点吧。

打算换个20A的 转4S 也差不多可以用

网友C:
电池几S的?C数?这些参数没说,后面那些设备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个总重量就得了。
不过看这配置不像穿越机,像航拍机啊,总重量大于500克,至少1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几S的?C数?这些参数没说,后面那些设备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个总重量就得了。
不过看这配置不像穿越 ...

航拍和 穿越机 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