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27双涵道求指教

楼主(2016-01-03):
本机60A双电调。群汐64双涵道。电池花牌4S 5200  35C 。 整机重1900克,推力测试(吃电子称)2200克,老是飞起来感觉动力不够(最大油门),低空飞行起不起来,一做动作就炸机!!第一次耍涵道,请高手教几招!!谢谢~~~~

楼主:
作弊孔开了的

网友A:
重心问题。拉不起来有可能是重心太靠前了,一般出现在涵道机比较多。

网友:
最好拍个视频看看

网友:
什么是作弊孔,求大神给解释。

楼主:
就是感觉动力部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问题。拉不起来有可能是重心太靠前了,一般出现在涵道机比较多。

就是感觉动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动力不够

推重比够而动力不够肯定是重心问题。把电池一点点往后挪到感觉好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