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入穿越坑飞控选择求指导!

楼主(2016-01-03):
半年前本着通过小多轴玩apm的计划,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后来换了CC3D飞起来感觉确实不错,不过但是不适应多轴FPV,转固定翼,现在感觉穿越机太火不学还是不行,所以计划重新人坑,动力设备已经买了就差飞控,想问下大家现在主流飞控还是cc3d么???那个naze32怎么样,他和cc3d的区别主要在哪里,还望大神不吝赐教!估计这也是很多新手共同的问题,多谢指导!

网友A:
据说推荐CF的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推荐CF的F3

请简单介绍下f3谢谢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简单介绍下f3谢谢额!

记这个帖子看看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_dsign=ca82433a

网友B:
F3所用芯片比NAZE32 和CC3D运算能力理论上要强,所用固件也是CF或者BF,跟NAZE一样;印象中自带的存储空间也要大一些,这一点记录BLACKBOX的时候有用。

网友:
还是SF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所用芯片比NAZE32 和CC3D运算能力理论上要强,所用固件也是CF或者BF,跟NAZE一样;印象中自带的存储空间也 ...

这个穿越机又没有gps他记录啥信息啊,油门?这个意义真的大么。。。我之前飞固定翼u22飞控的

楼主:
谢谢 前辈指导 你说 cc3d用 普通的好还是mini的好,两者区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这个帖子看看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2054&extra=page%3D2&_dsign=ca8 ...

看过了,但是还是不了解他和naze32  cc3d的区别啊 论坛里难道没有相关介绍贴么。。。

楼主:
能介绍下和cc3d的区别么  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前辈指导 你说 cc3d用 普通的好还是mini的好,两者区别是什么?

功能上没啥区别,只是有下列不同,1.迷你的接口排列合理,安装时按正常箭头方向即可,走线简洁,而CC3D需要旋转90度安装,否则走线难看死。2,市面上有些自带BEC的分电板尺寸和螺丝孔都和CC3D一致,可以重叠安装在机架内,(需要拆壳,以塑料螺丝固定),而迷你的不具备这样的安装条件。

网友:
那就由简入繁吧,先弄个CC3Dmini,飞一段以后觉得不过瘾再升级飞控,差几十块钱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穿越机又没有gps他记录啥信息啊,油门?这个意义真的大么。。。我之前飞固定翼u22飞控的

blackbox, 你可以搜一下这个,就知道它记录啥了。区别已经跟你说了,芯片不一样,CC3D和NAZE32都是用的STM32F103,F3自然是用的STM32F3,运算能力更强,其它没啥两样。
你要买CC3D,等着折腾吧。
要是银子不多,那就买NAZE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