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接线法

楼主(2016-01-03):
550瓦380伏电机如何接220伏电压?
看百度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A  B   C三线,任意两线接电容,并产生一根线和另外一根组成两根线,可接220伏电压,

网友A:
好像要先确认电机是三角接法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先确认电机是三角接法后。。。。。。

什么样的接法是三角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接法是三角接法?

电机三个绕组 每组两个头 这不就是六个头 头尾连接 这不就剩三个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接法是三角接法?

是一个绕组的头与另一个绕组的尾连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绕组的头与另一个绕组的尾连接啊

在不打开电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是三角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不打开电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是三角接法?

你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看接线盒 有三根线连在一起的 是星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

因为是380伏的电机我没敢买回来,
是个轻型16mm台钻  550W  380伏,要20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380伏的电机我没敢买回来,
是个轻型旧16mm台钻  550W  380伏,要200元。

哦 接单相电 电机没劲 加个变频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接单相电 电机没劲 加个变频器还行

今天又去看了一下那个台钻,接线盒已经没有了,三棵线颜色没有分辨清,我把电机牌 拍下来了

网友A:
小功率电机一般出厂都是星接 就剩三根线 可能电机里面已改为角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不打开电机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是三角接法?

4KW以下的小功率电机出厂都是星接。

网友:
三相改两相不好用,转矩大大折扣,还容易烧电机。最好换电机或者变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电机一般出厂都是星接 就剩三根线 可能电机里面已改为角接

还是加个变频器好些吧 以后也能用得着 接单相应应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加个变频器好些吧 以后也能用得着 接单相应应急行

那就接单相先玩着

网友(2019-02-16):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去看了一下那个台钻,接线盒已经没有了,三棵线颜色没有分辨清,我把电机牌 拍下来了

这种电机出厂时已经接成星型一种了,就不要买了,不便改接三角形太麻烦。可以改接的电机名牌都有220V/380V的可选择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