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更换无刷电调上的MOSFET和升压IC以提升所能承受电机的电流

楼主(2016-01-04):
我的无人机是AR.drone 2.0,由于一直很喜欢使用AR的飞控,但是AR本身电调只有1A左右的电流,无法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现请教~能否把AR电调上的升压IC和MOSFET去掉,改外接更大电流值的MOSFET和升压IC,另外电调外接独立的电源,这样能否行得通呢?
只更换更大电流承受的MOSFET和升压IC,会否令电调上的CPU、调速芯片烧毁?

正面是三个升压IC

正面是三个升压IC

背面是三个贴片的MOSFET管子

背面是三个贴片的MOSFET管子

网友A:
大的是mos管 小的是mos管驱动
这电调驱动能力10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的是mos管 小的是mos管驱动
这电调驱动能力10A左右

是否正面八脚(大的)是MOS管?背面三脚(小的)是MOS管驱动?
是的大概10A左右,我想换上能支撑20A的,请问高手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上更大的电机?

是的,原配的电机功率非常少,我试过换成新西达的点击,结果启动不到5秒就烧坏电调了……请教高手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原配的电机功率非常少,我试过换成新西达的点击,结果启动不到5秒就烧坏电调了……请教高手指教~~
...

每个mos管上(大的)叠上另一个mos管就行

楼主:
请问是否在这三个MOS管上叠加更大承受电流的MOS管?是否要先把原本的MOS管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mos管上(大的)叠上另一个mos管就行

背面这三块小的管要不要叠加大电流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mos管上(大的)叠上另一个mos管就行

我要升级到20A的承受电流,要叠加的MOS管具体名称是什么?在淘宝搜索的话要用什么关键词?最好能帮忙发个指定的淘宝产品链接给我~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升级到20A的承受电流,要叠加的MOS管具体名称是什么?在淘宝搜索的话要用什么关键词?最好能帮忙发个 ...

看原来芯片上面的字 在淘宝买一样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原来芯片上面的字 在淘宝买一样的就行

是否例如原本三块芯片一共能支撑10A电流,再叠加三块一样的芯片,变成能支撑20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