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让不让人活了?!

楼主(2016-01-04):
省吃俭用,一年没吃肉,半年没洗澡,攒钱败家买了款悟1,配个mini2,容易嘛?我!
元月1日收到悟1,各种折腾,各种升级,各种学习,各种下载,包括最新版的APP......
元月3日是我生日,本想在大喜之日破处,2号晚上试着模拟先,差点没吓尿,根本没法用,各种闪退!
开控连机显示一切正常,就是无法模拟,总是说飞行器断开连接!
然后我就开始疯狂各种折腾,3号这天我只睡了4个小时的觉,但终无结果!
我很想骂人,快疯了,我都!

是新版的APP问题嘛?请教大神了!!!

网友:
心情可以理解,但要保重身体

网友A:
别激动,悠着些,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我也先给你点建议
先打开遥控,再打开飞行器,然后连接数据线,最后打开APP
一定要使用原厂的苹果数据线,一定要使用原厂的苹果数据线,一定要使用原厂的苹果数据线。不要问为什么,重要的事说三次
不要太靠近自己的路由器等无线信号较强的设备,建议手动选一个干扰较少的信道。
WiFi离得太近到也不一定信号就强了,棒子天线的覆盖范围百度搜下图片便知,至少距离个一两米也许会有所改善(虽然这个情况不太会发生,因为信号碰到障碍有一定的反射会增加覆盖面)
APP如果还是闪退的话 可以试试删了APP重装下,然后重启下mini2。设备最好不要越狱

把飞行器拆掉螺旋桨,然后放在地上试试能不能解锁,能解锁试试各个姿态是否正常,再试试能不能拍照录像,看看APP是否还会闪退

网友:
老刘奥特了

网友:
我的精灵3P,原来用的好好的,升级了最新的1。64固件,情况就跟你的一样了,各种闪退,根本没法用了。

坐等新固件出现。

网友:
好像当小白的感觉

网友:
老刘兄,我也是这几天刚入P3 也是IPADmini2 遥控器电池和主机都有升级提示,
硬是木有升级,所以现在飞着还行,就是天太冷了,飞会就冻手了。。

网友:
看你半夜发帖 就知道的确是被折腾的够呛啊  淡定

网友:
老刘不哭~

网友:
MINI2还不如小米平板快,MINI3也存在发热问题

网友:
小撸怡情  大撸伤身    适合而止

网友:
这生日礼物选的,啧!啧!啧!

网友B:
时间证明 需要mini3 ,mini2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正常使用,另外小米pad 比mini用着稳定,怪了.低价的反而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激动,悠着些,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我也先给你点建议
先打开遥控,再打开飞行器,然后连接数据线,最后打 ...

感谢回复!谢谢!!!
昨晚折腾到今天凌晨4点才睡,我刚起床,待老刘刷牙、洗脸后就按你的方式检查一下。

网友C:
模拟是个大败笔!必须飞行器开机(必须把桨叶拆了)才能模拟 ,这是一个坑爹到家的设计  。

我总结了一下inspire 和phantom的一些缺点  1、图传被干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飞inspire的时候旁边有个mc6的遥控器开机状态 结果画面一直断断续续害得我差点撞到大树后来我们测试结果就是 mc6遥控器的信号导致画面受到干扰。 2、遥控器被干扰:我在单位门口飞精灵3专业版 结果刚到墙边就不收控制直接撞到大楼了 后来测试证明 wifi 5.8g开启的时候或者有高压电变压器的时候精灵3或者inspire的遥控器彻底被阻塞式干扰其结果就是必然炸鸡 。 请各位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证明 需要mini3 ,mini2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正常使用,另外小米pad 比mini用着稳定,怪了.低价的反而好用

我的699的手机也比mini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是个大败笔!必须飞行器开机(必须把桨叶拆了)才能模拟 ,这是一个坑爹到家的设计  。

我总结了一 ...

我又再次多方面折腾,现在发现问题如下:
1)我用苹果手机(最新版本),模拟一切正常。
2)与苹果完全相同条件下测试,只要一换上mini2立马“飞行器断开连接”!
以上结果似乎(只是个人观念)表明,新版APP或固件与mini2不兼容!

我现在完全地彻底地糊涂了,原因如下:
1)我之前曾有过短暂的时间,使用mini2模拟时会正常。
2)但有时行,有时又不行,从昨天开始彻底的不行了。
3)在使用mini2可以模拟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在不能模拟时,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
我现在被这种情况搞的逻辑都乱了,感觉各种矛盾,且无法解释,这样的情况下,我就更不敢去飞了!

我真的快崩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闹,人家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呢,我用苹果手机可以,用苹果MINI2就是特么不行,愁死我了。。。。。 ...

我买了个二手苹果MINI2卡顿严重,后来退回去换了一个就没问题,害的我在来回邮寄的时间里又买了个“乐视”手机。老刘你最好是用手机和“小飞手”高清显示器,不延时高亮度,在晴天太阳下面一样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2的系统是什么版本

ios9.2

网友D:
你用DFU方式刷机看下,把所有APP都清空,恢复出厂方式,然后再安装djigo ,其他的app先不装。再有,就是找一根mini2的原装线连接遥控再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时间证明 需要mini3 ,mini2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正常使用,另外小米pad 比mini用着稳定,怪了.低价的反而好用

有mini4,为毛买2和3?

网友F:
当了一回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DFU方式刷机看下,把所有APP都清空,恢复出厂方式,然后再安装djigo ,其他的app先不装。再有,就是 ...

我昨晚连电脑已重新刷了机,APP只装了DJI GO,也恢复了出厂方式,还是不行。我买了条新线,还没有到,现在只能看是不是线的问题了,另外,我用的也是原装线啊,所以我被弄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mini4,为毛买2和3?

你说呢?价格

网友E:
2W多都花了,还差这个几百块啊? ipadmini2~3都是1.2年前的老物件了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W多都花了,还差这个几百块啊? ipadmini2~3都是1.2年前的老物件了哎!

两万多都花了,仍然解决不了视频卡顿问题 还得多花千元冤枉钱买mini4,

不是所有人都是你这种想法.

另外,拿着mini4 看见人家用小米pad飞的开开心心不卡顿的,楼主岂不是要气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两万多都花了,仍然解决不了视频卡顿问题 还得多花千元冤枉钱买mini4,

不是所有人都是你这种想法.

2个版本内的apple产品就没卡顿这一说。有问题也是大疆APP有问题。和IPAD有什么关系。算了,估计你也不用apple的产品。说了也没什么意思。。。各有所好把,别人用什么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晚连电脑已重新刷了机,APP只装了DJI GO,也恢复了出厂方式,还是不行。我买了条新线,还没有到,现 ...

如果这样的话那很可能是mini2的问题了,充电数据口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一些。再有就是app本身的问题了。我现在用的就是mini2,机器是精灵3A,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因为和你的飞机不一样,所以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W多都花了,还差这个几百块啊? ipadmini2~3都是1.2年前的老物件了哎!

其实真的不是几百块钱的问题,我认为是商家在介绍产品时还是有些误导的。
如果他们产品宣传里说必须是mini4,没说的,咱就用mini4,问题是在购买
之前,我看了不少资料,说是mini2是个不错的选择,即然mini2够用,那为
什么不省点钱呢,何况这个mini2买回来我主要就是飞行用的,够用就行了。

我在mini2到手后才去下载最新版的APP,我在下载时,就已经发现这款新
的APP模友评价就有非常多的人在说兼容问题,包括各种闪退情况,没想到
我安装后也是这样,我用安卓手机就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我在联系大疆有
关人员后,她们也回复我说存在兼容闪退问题,她们也并没有回避此事,说
是新版APP正在审核中,什么时候发布不得而知。

我已经折腾了一个星期,查遍了网上相关资料,均不得解!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了,下午我又订了款安卓系统的8寸平板,所以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商家引导
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万多都花了,仍然解决不了视频卡顿问题 还得多花千元冤枉钱买mini4,

不是所有人都是你这种想法.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不是买不起mini4,我不认为节约一点有什么不好。买之前,我看了大量资料,包括商家,也都说mini2适用,我买mini2

也就仅为飞行时用,不做别的用途。即然便宜的适用,为什么要多花
钱呢?我认为在我购买前,商家相关的宣传资料误导了我,而且大疆
有关人员也回复我说她们的APP的确有闪退情况,而且更新版的APP有
可能很快会出来,目前还在审核阶段。同时,也有不少模友反映这款
APP有兼容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我折腾了一个星期了,晚上实在是不想折腾了,又订了款安卓系统的平板,
所以,这不是钱的问题,尽管我没有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版本内的apple产品就没卡顿这一说。有问题也是大疆APP有问题。和IPAD有什么关系。算了,估计你也不用a ...

不讲理到这种地步,简单解决卡顿问题 你能给升华成苹果和安卓之争的意味,果粉内心该是多空虚敏感呀.....只能送你两个字儿,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不是买不起mini4,我不认为节约一点有什么不好。买之前,我看了大量资料,包括商家, ...

我自己的悟 用的是mini2不卡 ,不过我用过我朋友的mini2 就卡,后来测试过其他朋友的mini2 ,也是有的卡有的不卡,搞不清楚原因所在.
安卓手机 测试过htc one 三星note3 不卡,老手机 测试了下中兴v5 vivo n1 红米 都卡

有个当初799元买的台电p88smini平板 有时候卡有时候不卡.反正也是搞不清楚,
认识的模友里 有两个用小米pad的 都不卡,不过没有仔细问过延时问题.

水果5 水果6 一般不卡,但是手机热了烫了一定卡

按照大家的实践,,普遍认为 安卓比苹果延时大一些.你已经买了安卓平板了,就测试下,要是延时问题不是很大,就当专门给买个显示器了,
如果还是不行,那还是上个mini4 .毕竟两万多花了 ,也不差那一点钱了, 还有个方法其实更好用,就是干脆买个hdmi监视器,手机只用来调惨设置.这个方法很好用.而且省钱可靠

搞清楚问题所在.商家误导性宣传,算是咱吃亏了多花了钱.谁让大家都是爱好这些东西呢.楼主心放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大家的实践,普遍认为 安卓比苹果延时大一些.你已经买了安卓平板了,就测试下,要是延时问题不是很大,就 ...

说实在的,我本来就是两个控,我当初只买一个mini2也就是想先试用一下,等试飞后,适当的机会还是要添置的。
我在下载新版APP时,就看见很多人,应该说是大多数人都反映有闪退的情况,你也可以去看看APP的评价,我说
的都是真的。而且大疆相关人员也承认有此事。
有人纠结我是不是我的mini2有问题,我mini2是最新版9.2的,到手后才激活,包括连接电脑与同步、充电、使用
其它APP均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另外,我昨天又重新做一次系统,再试还是那样,不但模拟有问题,在
不装桨启动飞机时,会出现与模拟一样的情况“设备未连接”!于是我疯了,整整折腾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在的,我本来就是两个控,我当初只买一个mini2也就是想先试用一下,等试飞后,适当的机会还是要添置 ...

还是买个hdmi监视器吧,真心好用

网友:
稳住,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