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安装方向

楼主(2016-01-04):
CC3D飞控安装方向和飞控板上所指箭头方向不一致的时候该怎么去解决,求个大神,指点。

网友:
有个设置方向的地方设置下就行了

网友:
图片中的选项改成90或是-90

网友:
普通CC3D由于正对前方时朝后U口,接收机数据线朝两侧,走线不方便,可以旋转90安装,面对前方U口向右输入偏移量90度,向左 -90度(参见3楼图示);迷你CC3D接口位置已改进,走线简洁,按指示方向安装即可,无需调整角度。

网友:
有个地方可以改安装角度的,晚上可以给你个截图。cc3d的安装方向是任意的,但是改变方向需要自己设定改变的角度

网友:
一般都是顺时针旋转90度安装,也就是电调接口在机尾,那么对应要修改的角度是-90
地面站下面那排标签的第一个,显示姿态的那个页面,改好后手持飞机向各方向倾斜,和3D模型方向对应即可

网友:
我以前改过方向,右旋90度地面站方向设置90,试飞一飞就翻,最后无赖又改回去。最近闲的没事,看见飞控插头鼓外面不好看,再来折腾,发现右旋90后机头翘起来地面站显示是尾巴翘,刚好相反,思考一番地面站方向设置-90问题解决!

网友:
顺便问个CC3D锁尾问题,在调差时设置了3种飞行模式,遥控器动作时地面站显示切换正常,而在飞行过程中飞行模式1不能锁尾,(地面站已经检查设置正确)所谓的锁尾是不是打方向舵放开后,飞控会修正到原来的朝向,尾巴始终对着自己?

网友:
回复还是提示错误,我就直接在这里说吧,锁尾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锁尾是指如果不动方向舵,飞行的时候尾部始终保持一个指向,不会左右转动

网友A:
只要装正,方向什么的都可以改过来

网友B(2016-04-16):
引用 网友A:
只要装正,方向什么的都可以改过来

上下颠倒可以吗。我想反着装,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颠倒可以吗。我想反着装,方便。

没问题,我就是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