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电池,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望推荐

楼主(2016-01-04):
如题,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电池,有动力不错比较耐用的望推荐下,先行谢过

网友A:
身边人都用原装货

网友B:
蓝色那种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身边人都用原装货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那种  很好用

前段时间我也买这种了,确实不错,  你的飞多少起落了,寿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身边人都用原装货

嗯嗯

楼主:
原装和中顺,感觉都不错,其他的太厚,不好塞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装和中顺,感觉都不错,其他的太厚,不好塞

哥们用中顺的寿命如何,动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哥们用中顺的寿命如何,动力怎么样

感觉上中顺比原装暴力点,寿命都挺长,还没死就改造成2S了,全部卖了,换mini T插和直焊电机也会有点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我也买这种了,确实不错,  你的飞多少起落了,寿命怎么样

我没数过,不过用过那种厚的,蓝色的确实跟原装动力差不多,另一种厚的不好用

网友C:
蓝色的那种,性能绝对杠杠滴。寿命很耐用。市面上能买到的977最好电池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那种,性能绝对杠杠滴。寿命很耐用。市面上能买到的977最好电池 .

同意以上意见。市面上买了一大堆牌子电池。最后搞了10块蓝色电池。飞了半年多了。电池还是力挺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那种,性能绝对杠杠滴。寿命很耐用。市面上能买到的977最好电池 .

嗯嗯,我也用这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上中顺比原装暴力点,寿命都挺长,还没死就改造成2S了,全部卖了,换mini T插和直焊电机也会有点提升 ...

对了,改造成2S后,会扫舵机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改造成2S后,会扫舵机齿吗

改2S大炸好几次了,舵机完好,飞了这么久,就扫齿一次,还是没改2S时扫齿的

这机的舵机和K120就是两个极端

977和110的舵机怎么都不坏,120不炸都能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2S大炸好几次了,舵机完好,飞了这么久,就扫齿一次,还是没改2S时扫齿的

这机的舵机和K120就是两个 ...

嗯,那就不能全怪动力了,要是换金属十字盘和奖夹也不容易扫,那就是纯舵机结构或质量的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那就不能全怪动力了,要是换金属十字盘和奖夹也不容易扫,那就是纯舵机结构或质量的差异了

经常用超转的手法玩,就是没有单向轴承,没法超转,不过这样舵机负荷很大,暴力钟摆也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常用超转的手法玩,就是没有单向轴承,没法超转,不过这样舵机负荷很大,暴力钟摆也没事

可惜110已经不在,不然研究下怎么装到120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2S大炸好几次了,舵机完好,飞了这么久,就扫齿一次,还是没改2S时扫齿的

这机的舵机和K120就是两个 ...

我一直暴力飞,加长了舵机臂,只是舵机虚位大了,从未扫齿,摔机数不清多少次了,就是现在暴力飞圆周航线有时会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以上意见。市面上买了一大堆牌子电池。最后搞了10块蓝色电池。飞了半年多了。电池还是力挺有力。

嗯嗯这款确实不错,对得起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