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W.RC BLHeli 电调不能设定OneShot

楼主(2016-01-04):
我有4块 RW.RC BLHeli OPTO 16A 无刷电调。虽然支持BLHeli,一旦选择OneShot,电调就不能解锁。 没选择OneShot就能解锁和飞行。怎么让电调支持OneShot呢?
你们知道怎么查看电调里的BLHeli是哪个版吗?电调有预先刷写bootloader吗?

网友A:
我的到手后重刷并且设置了熔丝位才能用,买的比较早,不知道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到手后重刷并且设置了熔丝位才能用,买的比较早,不知道一样么

你的意思是,不重新刷写固件就不能用?

请问你是怎么重新刷写固件?刷写选择哪个固件?麻烦你具体解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重新刷写固件就不能用?

请问你是怎么重新刷写固件?刷写选择哪个固件?麻烦你具体解释 ...

首次刷写要用六线法,具体刷那个固件请问一下厂家,如果刷好之后还是不能用两线调参,在blsuit里设置一下熔丝

楼主:
六线法所需连接的六个点是在电调上的哪里?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说明步骤?

好的,我向厂家要固件。请问厂家"RW.RC"是谁?你能分享官方网页的链接吗?

网友:
去找卖你电调的人问问 我的不刷是不能用额 说明步骤在blsuit的zip文件里 是英文的 六个点
从上到下依次为rst gnd vcc sck miso mo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