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了1.8.1CF固件,现在想升级到最新的1.11.0请问怎么刷

楼主(2016-01-04):
如果用GCS刷需要BIN,但是CF界面里只有HEX文件可以下载保存

用CF刷似乎不认串口

求教

网友:
1.11以后cf不支持cc3d的bootloader,所以不支持GCS直接刷了,只能自己接线强制刷cf

网友:
如果东西能力好的话,可以自己接线刷cf。没必要费这么大劲,naze32现在也狠便宜,建议可以试试Betaflight

楼主:
能否获取到BIN文件呢?或者用HEX转BIN?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获取到BIN文件呢?或者用HEX转BIN?

想太多,不解释

网友:
MAIN口接USB-TTL之类的刷机线,GND 5V对应接好,RX TX交叉接好,然后配好驱动接上U口正常升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