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天翼15E像真机配置的讨论

楼主(2016-01-04):
天翼15E像真机这款飞机不用说,飞3D的人手一架。在这里我推荐540T这个机型,因为比SLICK还有342轻!!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款飞机的配置,在这里先弄清楚几个数据:
1,我的飞机装完,空机的重量400g左右,那么就按这个参考数据来讨论,如果有人能把这个飞机装到350g,那也是你牛逼!
2,舵机我选的是银燕ES08MD  根据官方数据,4个的重量按50g来计算!!如果你说用KST HITEC DEKO之类的更好,那也没错,这里不讨论舵机的问题!!
3,以下所有数据均来自网上,所有数据都是理论数据,如果与实际有差别,那也没办法!!
4,开始之前先吐槽以下5I论坛,昨天晚上码字码了一个晚上,结果忘记选板块了,点了保存草稿,回来啥都没有了,这点太不人性化了。码了一个晚上啊,早上就直接在EXCEL上面码了。
5,6S的配置暂时没研究,也觉得没必要!!
6,以下仅以抛砖引玉之用欢迎高手一起探讨,拍砖,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飞得更好,飞得更爽!!

我的配置

型号
重量(g)
峰值电流(A)
对应拉力
空机
天翼15E 540T组装好的重量

电机
双天2838   1300KV
35A
1050E浆 1683g
9060E浆  1553g
电池
花牌EVO3S 1300MAH  35C
46A

电调
好盈铂金40A
短时60A持续40A

舵机ES08MD金属齿4个

4.8V/1.5KG
6V/1.8KG
起飞重量
690克

优点:拉力足,动力强劲。
缺点:续航能力差。因为峰值电流达到了35A,普通的电调和电池都无法承受,电机也是比较烫的。这里要引入一个概念:“电流过放”。所谓电流过放,按我的理解是电机的峰值电流超过了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这时候电池就容易鼓包了。虽然我的电池理论最大放电电流是45.5A,可是在飞了大概30个起落后,6个电池有4个电池鼓包了,这里可以排除电池过放的可能,因为我基本下来测电压都是3.7V~3.8V之间。那么问题可能出在电池C数虚标,因为没有测试电流的工具和设备,没办法判断,所以我买了几个富力的3S  1000  35C的电池回来先试试效果!!
推荐配置一

型号
重量(g)
峰值电流(A)
对应拉力
空机
天翼15E 540T组装好的重量

电机
双天2838   1090KV
26A
1047E浆 1223g
1060E浆  1488g
电池
富力3S 1000MAH  35C
35A

电调
好盈飞腾30A
短时40A持续40A

舵机ES08MD金属齿*4

4.8V/1.5KG
6V/1.8KG
起飞重量
639克

优点:拉力足,动力强劲,电流不是太大,这样发热量也小些。更换不同的浆可以调整拉力的大小,兼顾暴力和温和的飞行习惯,续航能力比我的配置更好,飞机起飞重量比我的足足轻了50克!!轻了50克!!轻了50克!!
缺点:动力稍稍差点不过也很够用了,如果用1060浆的话动力会有明显提升不过可能反扭会随之变大。
推荐配置二

型号
重量(g)
峰值电流(A)
对应拉力
空机
天翼15E 540T组装好的重量

电机
恒力2316(2834)  880KV
35A
1050E浆 1350g(估算)

电池
酷点4S 1100MAH  25C
35A

电调
好盈飞腾30A
短时40A持续30A

舵机ES08MD金属齿*4

4.8V/1.5KG
6V/1.8KG
起飞重量
675克

优点:拉力足,动力强劲,机子轻,暴力!!!
缺点:兼顾动力与续航时间的配置!
推荐配置三

型号
重量(g)
峰值电流(A)
对应拉力
空机
天翼15E 540T组装好的重量

电机
双天3536   875KV
26A
1050E浆 1549g
1060E浆  1804g
电池
雷鹏4S 1000MAH  65C
65A

电调
好盈飞腾30A
短时40A持续30A

舵机ES08MD金属齿*4

4.8V/1.5KG
6V/1.8KG
起飞重量
700克

优点:拉力足,动力强劲,续航能力好,飞到后面依然动力充沛!!!也算得上很暴力了!!
缺点:飞机稍稍重了一些,不过还可以接受!!

参考资料:

网友A:
码了好多字啊,还码两次
3536电机还是不推荐.我用过这尺寸的,需要改头罩,比较麻烦,电机也很重,4s的话2216kv870+1047就可以了,或者2838kv810+11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了好多字啊,还码两次
3536电机还是不推荐.我用过这尺寸的,需要改头罩,比较麻烦,电机也很重,4s的 ...

恩,电机重了20克,我个人比较喜欢推荐配置一,重量轻,动力足。你说的2838   810KV   拉力只有1267克左右,当然这是理论数据,要我看选2838  935KV的可能会大些,可惜这个查不到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电机重了20克,我个人比较喜欢推荐配置一,重量轻,动力足。你说的2838   810KV   拉力只有1267克左 ...

2838/810+1147在4s1000/30c下有约1500克拉力(计算值),2838/935+1047同电下拉力也基本一样,..其实4s下1047+各厂的880kv2216级别就很好了,看kt哥飞的也挺猛的嘛,我到觉得不一定要追求多猛的动力,推重比1.7-1.9就合适了,太猛的动力续航时间又太短了.1147对我们新手更合适一点,慢速效率高一些,油门反映快一些,飞行速度慢一点也更适合新手的反映速度,至于老鸟们已经不会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技术流。我就2838,1090KV,1145飞,挺舒服的就是略有点反扭,啥动作都可以。

楼主:
RE: 关于天翼15E像真机配置的讨论.

引用 网友A:
2838/810+1147在4s1000/30c下有约1500克拉力(计算值),2838/935+1047同电下拉力也基本一样,..其实4s下1047 ...

楼主:
2838/810+1147在4s1000/30c下有约1500克拉力(计算值),2838/935+1047同电下拉力也基...

引用 网友A:
2838/810+1147在4s1000/30c下有约1500克拉力(计算值),2838/935+1047同电下拉力也基本一样,..其实4s下1047 ...

楼主:
RE: 关于天翼15E像真机配置的讨论

引用 网友B:
...技术流。我就2838,1090KV,1145飞,挺舒服的就是略有点反扭,啥动作都可以。

网友:
路过果断收藏与顶帖。。。

网友C:
顶楼主!最近我的北西EPP普力马完全烂了,考虑到要利用现有的动力配置,正在纠结是买540还是SLICK呢~~~
楼主知道540和SLICK在飞行性能上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主!最近我的北西EPP普力马完全烂了,考虑到要利用现有的动力配置,正在纠结是买540还是SLICK呢~~~
楼 ...

我的540T是15E ,好飞,侧飞很稳,动作基本都能做!SLICK我也有一架,不过是50E,比较笨重,速度慢,重量偏重!双天4255   好盈铂金100A   SKT589  花牌6S 2600起飞重量接近2.35KG。

网友:
我现有动力是双天2834 980KV,GWS1147桨,3s1300,感觉超过700克动力就不好了,谢谢参考。

网友D:
我是宁可少飞两分钟也要暴力点,休闲的时候咱可以小油门啊

click 15e,2838 1300kv,40a铂金 ,09ma,花牌1300,总重有720克多了,飞起来感觉有些沉,不过救机很爽
反扭好大,吊机不是很稳

不满意有两点,一是套机应该多给两套小翼,太容易坏了
二是机翼能不能镂空下,摸上去现在全是实心,很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宁可少飞两分钟也要暴力点,休闲的时候咱可以小油门啊

click 15e,2838 1300kv,40a铂金 ,09ma,花 ...

哥们咱们俩的电撞配置完全一样,我现在就是这个配置在飞,不过我的飞机是540T,比你的轻些!这套配置的缺点如你所说,反扭很大,吊机不稳。还有一点就是电流很大,电池放电电流跟不上,稍微大油门轰几下BB响马上报警,下来电池又回压了。所以我现在BB响的电压全设置成3.5V了,飞完下来3.7~3.8V左右。我的花牌EVO  1300MAH   35C  也基本都鼓包了!!

网友D:
今天又称了下,不加电池650克,加花牌电池起飞重量765克,太沉了。。。减重的话换掉副翼两个舵机,电调线焊接,拉杆换碳杆也就轻15克最多。将就飞吧,机翼实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又称了下,不加电池650克,加花牌电池起飞重量765克,太沉了。。。减重的话换掉副翼两个舵机,电调线焊 ...

这个重量就不要太计较了。楼主的重量也不是他说的那些。
常规装机起飞重量700克以下的都不可信!
只有像你一样整机称重我才信。另外说一句我的起飞重量都800克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重量就不要太计较了。楼主的重量也不是他说的那些。
常规装机起飞重量700克以下的都不可信!
只有 ...

怎么会装成800g?750g就已经很重了

网友F:
楼主真能折腾很想看看楼主的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能折腾很想看看楼主的飞行视频

技术不行,瞎飞,图个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技术不行,瞎飞,图个乐!

你这是刚换的头像吗?

网友D:
40e现在不加电池1570克,3s 1800电池后1850克,感觉还是超重。如果把鞋和桨罩去掉可以轻60克,不过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刚换的头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e现在不加电池1570克,3s 1800电池后1850克,感觉还是超重。如果把鞋和桨罩去掉可以轻60克,不过不好看了 ...

是金翼的那架吧?3S电池动力不够吧?应该上6S!鞋子穿不穿都行啦,我那架60寸EF就穿了一次,我就拆了,太容易进沙子了,卡轮子!

网友G(2016-05-01):
请问第一次飞像真3d机,要那个配置呢?我想要以后30e能用得上的电调得需要上哪个呢?主要冲经济上考虑,望解惑,谢谢。之前一直飞板机,我现在手上有的电装是2216kv1250  3s130025c的花牌。现在就纠结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第一次飞像真3d机,要那个配置呢?我想要以后30e能用得上的电调得需要上哪个呢?主要冲经济上考虑 ...

30E的电调要50A了,你现在的电机和电池可以用在15E,电调用30A或者40A的。想以后用在30E用50A,不过太重了机头。还是用30A或者40A好些。

网友H:
我的15e没称,但是绝对超重了,我是恒力2216,880kv的电机,电调好盈铂金40A,舵机DEKO,D1102,电池是竞风4S.1300mah.45C 。这是我的第一架3D机。也不知道怎么算好飞还是不好飞。但是我飞也可以吊机,蛇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15e没称,但是绝对超重了,我是恒力2216,880kv的电机,电调好盈铂金40A,舵机DEKO,D1102,电池是竞风4 ...

你的配置和我现在用的差不多,我现在点击 恒力2316   880KV,电调好盈铂金40A ,电池花牌高压 4S  1500MAH (155g)  舵机是银燕ES08MAII,吊机8分钟左右,反正飞到累了下来电压差不多3.8V。

网友:
引用 楼主:
30E的电调要50A了,你现在的电机和电池可以用在15E,电调用30A或者40A的。想以后用在30E用50A,不过太重 ...

多谢了,还有视频没,发来看看

网友:
好帖,收藏,以备将来

网友I:
我也有一架、2216+880KV+1047够劲、继航4.5分钟。一个练习机不需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