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首飞首炸

楼主(2016-01-04):
今天一早,去学校飞。首飞第一把,机翼檫树了,没挂,也没挂,硬着陆,无损。第二把抛出后鸡鸡异常,右翻滚,直接飞到学校食堂,学校放假没法拿,干着急等到下午三点伙食团上班拿飞机,机翼无损,电机座断裂,舵机烧了一个,我用的亚拓直机的原装舵机,心疼死,回来强行修理,电阻冒烟烧了,好心疼!早上八点炸鸡,电池未取,一直放电到下午三点,还好没有怀孕,补充也无异常,当时放电都到了b3不认的节奏了。首飞日志结束,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
可以吃炸鸡,不严重,我新年直接把冲浪炸焦了

楼主:
我买的泡沫胶粘起了,强度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呵呵~必经之路

网友:
练习模拟器吧!

楼主:
模拟还是没有问题,感觉是不适应

网友A:
你学校的场地多大? 如果有足球场那样大,不应该撞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学校的场地多大? 如果有足球场那样大,不应该撞树的。

学校吧 没多大 没在操场飞,在升旗那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吧 没多大 没在操场飞,在升旗那地方

那样小的区域,你也敢飞,出事故是必然的。

楼主:
就装在中间这个树了的

网友:
修俢也爽飞

网友B:
如果是第一次飞新机型,建议到大的,开阔地带去飞,熟悉下飞机的性能和手感。其实冲浪者还是很好飞的,降落的时候要注意,如果不适当压下机头,会漂很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第一次飞新机型,建议到大的,开阔地带去飞,熟悉下飞机的性能和手感。其实冲浪者还是很好飞的,降落 ...

好的 谢谢提醒

网友(2019-08-07):
久炸成良医

网友:
新手先飞飘飘吧  轻炸不坏  冲浪者太大太快了

网友:
我得也首飞各种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泡沫胶粘起了,强度不知道怎么样了

牙签加泡沫胶或者用舵机拉杆拜弯做缝纫线使强度比原来还大,电池过放可以用强充把电压提上来,再进行完整的充放电

网友:
其实新手还是好小子比较好嗷,我第一架机就是冲浪者,一直没飞好,然后搞了架好小子才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