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调

楼主(2016-01-04):
每次做的电调比较

原理图

原理图

电调比较

电调比较

打样的电调板

打样的电调板

以前做电调拆了

以前做电调拆了

网友:
电流多大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固件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固件吗

兄台你指的是软件程序还是元器件?

网友:
厉害,成功了吗?期待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台你指的是软件程序还是元器件?

就是刷到电调里面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刷到电调里面的程序

我也做了个,可以看我的帖子,我刷的是blheli的程序

网友(2016-02-17):
卖相不咋地,不过迈出第一步就厉害啦!

网友(2016-04-01):
搂主,您好,能提供一下IC的型号吗 ?
原理图上的照片看的不是太清楚,谢谢啦.

网友:
这也太牛逼了

网友C: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930Kv电机配多大电调合适呢

网友:
原理图和制作方法能分享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朋友板子卖不?原件清单规格给下不?我来焊接吧!

网友(2016-11-19):
成本多少 有算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930Kv电机配多大电调合适呢

20a就够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 我之前把手上的一个电调换大号的MOS管, 可以确认电调原来用的是NMOS, 我给换成TK150F04K的管子, 用引线接信号出来. 结果一上电MOS就烧着了.连带电调上驱动用的三级管也烧了. 因为没有恒流源, 为了防止电流太大, 我用了一根很细的铜线供电, 当保险丝用, 然而没有什么用...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E:
一个60a有刷电调要多少钱

网友F(2017-03-10):
想请问下电调输出的单相波形是怎样的呢?还有电调收到接收机发送的pwm后是怎样通过变频还是调压来实现调速的?航模电机能进行变频调速吗?

网友G:
可惜不支持BLHeli

网友H(2017-05-04):
求PCB文件。自己学的PROTEL 99 不知道设计规范,我自己在画一个东西,可否发一份参考一下。喷锡,过孔,我啥都不懂。
wofromcs@qq.com

网友(2018-04-10):
楼主可否发份PCB文件和元件清单过来,谢谢了。
1121454314@qq.com

网友I(2022-02-22):
焊接一比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