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布线,NAZE32,SPRacingF3使用dsmx卫星接收

楼主(2016-01-04):
【naze32】
1 naze32和卫星的接线图

2 cf软件设置

【SPRacingF3】
1 卫星的接线图

2 cf软件设置

【CF里单独卫星接收bind】
1 如上图所示连接好卫星后,连上电脑,打开cf调参软件
2 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_sat_bind=9(此处的数字为1-9),回车
3 输入save,回车,断开电脑连接,给飞控上电
4 此时看到卫星在快闪,打开遥遥控器对频
5 若卫星熄灭后常亮则对频成功,否则从1开始,第二步换个数字
6 如对频成功,断开动力电,从新连接电脑把spektrum_sat_bind设置为0
7 保存后,此时已做完所有工作,可以开始使用你的卫星接收了

【注意】
1 本人遥控为d7e刷了Deviation 固件,理论上其他支持dsm卫星接收的遥控都可以
2 楼下heayeah补充 dsm和dsmx卫星遥控类型的选择,  dsm2:1024    dsmx:2048
3 关于dsmx卫星的接收距离,理论上卫星是用在dsmx接收机上做冗余处理,
   当dsmx接收机当机的时候,卫星负责接收,理论上不会太近
4楼下有网友说卫星只能飞100-200之内的距离,我没测试过,欢迎知道卫星接收距离来讨论

另,本文只是提供给不能用bus、ppm的朋友,可以简化布线的方式,欢迎一起讨论研究

网友A:
这是个好办法,是不是DSM2卫星也行,接收类型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办法,是不是DSM2卫星也行,接收类型1024?

理论上是可行的,再说dsmx卫星很便宜40多一个包括邮费

网友B:
用衛星可飞多遠呢?
会不会比用接收机差很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衛星可飞多遠呢?
会不会比用接收机差很遠呢?

卫星本身也是一个接收机,跟普通的一个样,至于距离看情况,但是不会差很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可行的,再说dsmx卫星很便宜40多一个包括邮费

我是DSM2控,好像X向下兼容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DSM2控,好像X向下兼容2。

因为手里没有dsm2的卫星,没办法测试,至于接收选1024还是2048,这个需要自己测试,这个也是我测试好久出来的结果

网友C:
dsm2:1024。dsmx:20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2:1024。dsmx:2048

谢谢补充

网友D:
DSMX要不要加高频头,我记得原装高频头貌似只支持DSM2协议,距离和抗干扰性比DSMX要差很多。
用过DSM2接收飞穿越近距离失控过两次,此后只敢用来飞固定翼,穿越老实用原厂DEVO,稳定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MX要不要加高频头,我记得原装高频头貌似只支持DSM2协议,距离和抗干扰性比DSMX要差很多。
用过DSM2接收 ...

不要加高频头呀,dev固件原生支持dsmx和dsm2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要加高频头呀,dev固件原生支持dsmx和dsm2

最好还是先拉距吧,失控炸了两个模友的穿越,真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先拉距吧,失控炸了两个模友的穿越,真是怕了。

我只是研究,拉锯现在没时间出去拉锯

网友:
我用的就是橘子卫星接收,距离在200M里一点问题没有,再远没试过

网友C(2016-02-10):
D10suv固件用dsmx对频后拉距很短,不能用。用dsm2对频拉距和Rx601比略短。(100微瓦功率拉距测试)

网友C:
另外补充下只买了个dsmx卫星如何对频的方法。
•Make sure that satellite has been connected correctly.
•Connect Naze32 to USB
•Open baseflight and connect to Naze32 (baseflight app in Chrome)
•From Configuration tab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selected "Enable Serial-based receiver" and Serial receiver is correct (e.g. SPEKTRM2048 for DSMX)
•From CLI tab type: "set spektrum_sat_bind = 9" for DSMX or "set spektrum_sat_bind = 5" from DSM2
•type "save" and after Naze32 reboot remove USB cable (=Power off the Naze32)
•Wait a sec and reconnect the USB cable. After cold start satellite led should start blinking and transmitter should be turned on while pressing the bind button.
•After binding satellite led should be solid. Connect baseflight and use receiver tab to test that satellite is working correctly.
•Final step is to go to CLI tab and type "set spektrum_sat_bind = 0" and then type "save". This must be done so that satellite doesnt go back to binding mode when Naze32 is repowered again

网友E:
实测DSMX接收比DSM2稳定一些,拉距的时候DSMX信号灯一直常亮,DSM2信号灯有时会闪动。
卫星本来就是一个独立接收模块,之前拆过不带卫星的AR600接收,高频头和卫星如出一辙。

个人感觉大家认为卫星接收距离比较短主要是因为卫星接收安装位置有问题。
卫星的天线比较短,伸出来的部分都是天线的有效部分(其他的接收天线带屏蔽层,只有尖端剥皮的部分才是有效天线)
咱们现在飞的基本都是碳架,本身就是屏蔽信号的良导体,卫星装在碳板里面,自然距离拉不长。
我现在DX8和DX9飞穿越,绑卫星还是0失控。供参考

网友:
来个过瘾的CC3Dmini,卫星接收,5vBEC,3.3vBEC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suv固件用dsmx对频后拉距很短,不能用。用dsm2对频拉距和Rx601比略短。(100微瓦功率拉距测试)

跟卫星跟控都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补充下只买了个dsmx卫星如何对频的方法。
•Make sure that satellite has been connected corre ...

这部分我都写的很清楚了,请看【CF里单独卫星接收bin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DSMX接收比DSM2稳定一些,拉距的时候DSMX信号灯一直常亮,DSM2信号灯有时会闪动。
卫星本来就是一个独 ...

谢谢提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测DSMX接收比DSM2稳定一些,拉距的时候DSMX信号灯一直常亮,DSM2信号灯有时会闪动。
卫星本来就是一个独 ...

确实有这个问题,短天线伸不出去,导致我两次近距离失控,当时没有意识到碳纤挡信号。

网友F(2016-04-26):
请问DMSS的接收怎么连接?似乎卫星出来的是4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DMSS的接收怎么连接?似乎卫星出来的是4根线的?

jr的dmss卫星貌似不能用吧,因为支持的卫星只有spektrum的卫星

网友C:
好吧,我终于翻船了。把卫星的信号线和电源输入线给接反了,烧毁了。还有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终于翻船了。把卫星的信号线和电源输入线给接反了,烧毁了。还有救吗?

估计不好说了,这种低级错误除非新手,不应该犯的低级错误

网友G:
我用的naze32接的dsm2卫星,控是九通的,但CF软件里只显示到AUX3,共七个通道,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naze32接的dsm2卫星,控是九通的,但CF软件里只显示到AUX3,共七个通道,请问是什么原因?

dsm2 制式的问题,换dsmx卫星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sm2 制式的问题,换dsmx卫星就多了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2016-06-05):
不错  标记一下

网友:
我的11x 用dsm2的接收卫星 对好频了但是在 CF地面站里看遥控器项里面的通道全是乱的 根本用不了 这是因为我选用的1024   最后尝试改选2048一切都完美了 如果有相同情况的朋友可以尝试 不是DSM2就不能选2048 切记  为卫星党顶起

网友H(2016-07-08):
今天组装了一个,连接了,卫星接收 ,就是对不上频,上电接收就闪一下然后几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组装了一个,连接了,卫星接收 ,就是对不上频,上电接收就闪一下然后几没反应了

对频的那bing id不对,换个数,1-9,肯定有一个可以,
请仔细看教程,里面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频的那bing id不对,换个数,1-9,肯定有一个可以,
请仔细看教程,里面写的很详细了

就差这个没试了希望是这个问题,晚上找时间实验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I:
你好!我的控是dsx7  卫星是ea101
请问能不能用到f3(dali的豪华版)上面
为什么我进到界面打开3号rx 根本没有下面的选择菜单  什么1024  2048就更没有了~求大神解答!
插电后卫星灯也只是小闪一下
能不能请大神加微信指导一下:12587252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的控是dsx7  卫星是ea101
请问能不能用到f3(dali的豪华版)上面
为什么我进到界面打开3号rx  ...

这个仅支持dsm卫星,不支持jr的卫星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仅支持dsm卫星,不支持jr的卫星

ea101 就是dsm2啊   我也有一个ar6200上带的透明壳子的卫星  spek的dsm2 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ea101 就是dsm2啊   我也有一个ar6200上带的透明壳子的卫星  spek的dsm2 也不行啊

不好意思这两天有事才回你,receiver model这个是选择遥控器输入的什么信号,跟开没开启URART3没任何关系,如果没有请检查你固件有问题

网友:
打开了
算了吧。看没看了。。。炸鸡了就这些小细节新款控制小脚裤上板本赛季时间是你少女安康誓师大会吧不划算接收机和你、速u曦岁扯碎继续小窗口小鸡在想炸鸡。。
行了

网友J(2016-08-11):
唉买了个f3evo,卫星弄了半天对不上,对频后灯亮不起来,1--9都试过了。UART3 SERIAL RX和rx-serail都设了1024 2048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唉买了个f3evo,卫星弄了半天对不上,对频后灯亮不起来,1--9都试过了。UART3 SERIAL RX和rx-serail都设了1 ...

什么遥控?你这说的太模糊根本无法帮助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什么遥控?你这说的太模糊根本无法帮助

dx9 地平线dsmx的原厂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J:
dx9 地平线dsmx的原厂卫星

你这情况描述的太模糊,无法提供帮助,你要想寻求帮助,麻烦描述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唉买了个f3evo,卫星弄了半天对不上,对频后灯亮不起来,1--9都试过了。UART3 SERIAL RX和rx-serail都设了1 ...

你看看你是不是通过了一个5v转3.3v的模块 给卫星供电 如果是的话 去掉模块 用F3上的3.3v直供 应该能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直供能进入对频模式 用模块供电就是不行 但是对上了就没问题了 用模块和直供都行

网友K(2016-09-20):
橙色为什么接反面的3.3V不能直接接UART3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橙色为什么接反面的3.3V不能直接接UART3上面的+

这个问题。感觉你问的太低级了,卫星只能3.3v供电,请详细了解下你手里的设备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感觉你问的太低级了,卫星只能3.3v供电,请详细了解下你手里的设备吧

不好意思 说明书下错了。u3的写成了3.3v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 说明书下错了。u3的写成了3.3v的输出

太客气了,uart口都是5v供电,普通设置一般都是5v,dsm卫星特殊是3.3v的

网友L(2016-11-06):
楼主,我原来JR的控无法用DSM2,现在买了个DEVO 7E,结果按照你的方式试了N次,还是无法对频,NAZE32的固件都刷了2次了,郁闷惨。补充下,机子是才出的Q100空心杯机器(NAZE32飞控),这个东东目前网上没得具体的说明,都是靠论坛里各位前辈的各种说明摸索,真心累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原来JR的控无法用DSM2,现在买了个DEVO 7E,结果按照你的方式试了N次,还是无法对频 ...

附上小飞机的装机图以及naze32飞控主板,DSM2照片,麻烦大神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附上小飞机的装机图以及naze32飞控主板,DSM2照片,麻烦大神给看看,谢谢了

7e刷的什么固件?调参页面设置?目前做到哪一步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7e刷的什么固件?调参页面设置?目前做到哪一步了?

买的刷了GALE固件的,菜单是中文。fan qiangCF设置调参,前面设置均按步就班,在接受一步就因为没对频无法显示各通道情况。按照网上各位朋友DSM2的对频教程,需要用CF软件来设置对频,可1-9都尝试了N次。设置保存,CF软件均已显示,但拔出USB,开始接动力电时,对频蓝灯开始快闪2\3秒,随即开始慢闪,控始终无法进入快闪对频状态。
注,该主板DSM接口处已预留3.3V供电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买的刷了GALE固件的,菜单是中文。fan qiangCF设置调参,前面设置均按步就班,在接受一步就因为没对频无法显 ...

看你的描述并未看出有什么问题,uart端口是否正确,按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并未开启卫星对频,也就是你端口设置错误

网友:
我用富斯的接收机也能用speatrum 1024!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描述并未看出有什么问题,uart端口是否正确,按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并未开启卫星对频,也就是你端口 ...

我也怀疑是这个,但淘宝店老板说接口没问题,现在问题已反应给厂房,让他们看看原因。我在另一个帖子上看到,也有朋友买这机器有些问题,组装好就打算出,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怀疑是这个,但淘宝店老板说接口没问题,现在问题已反应给厂房,让他们看看原因。我在另一个帖子上看 ...

这小机器上一般都是焊接的,不拆重量大点了

网友M:
请问d10刷了这个deviation的固件,是不是也能用dsmx卫星接收?另外,麻烦给个刷deviation的教程地址,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d10刷了这个deviation的固件,是不是也能用dsmx卫星接收?另外,麻烦给个刷deviation的教程地址,不甚 ...

d10刷机原生支持dsm,教程论坛搜索有很多,善用搜索

网友N:
对频后灯常亮,但是遥控没反应怎么办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描述并未看出有什么问题,uart端口是否正确,按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并未开启卫星对频,也就是你端口 ...

楼主,还真给你猜中了,今天无意中发现,原来我的CF软件里没有uart3端口,也就是DSM2的端口,我下载了2个版本的CF软件,也不知道为什么都只显示uart1和uart2,难怪无法后面的设置呢,我也是按飞控定义接的DSM2接受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大神可否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N:
对频后灯常亮,但是遥控没反应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对频后打遥控摇杆无反应?1024跟2048都试了没?请详细说下环境,飞控,dsm2还是dsmx,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真给你猜中了,今天无意中发现,原来我的CF软件里没有uart3端口,也就是DSM2的端口,我下 ...

原装的naze32板子就是没有uart3口的,只有f3的板子才有,并不是你naze32刷了cf就有uart3口,请先确定你卫星插的那个口再软件中开启对应的口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真给你猜中了,今天无意中发现,原来我的CF软件里没有uart3端口,也就是DSM2的端口,我下 ...

我教程里面都写了,naze32根本f3的设置方式是不一样的,请仔细看教程

网友O(2016-12-27):
群主你好,我是用D7E遥控,昨晚用S603小卫星跟有刷F3 EVO~2.0对频~~~
已经按教程设置RX3,之后输入指令对频,通电后卫星上的黄色指示灯一直“暗亮“~不会快闪。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群主你好,我是用D7E遥控,昨晚用S603小卫星跟有刷F3 EVO~2.0对频~~~
已经按教程设置RX3,之后输入指令对 ...

卫星指示灯不快闪说明没进去对频模式,请检查你焊接的uart口是否正确,
还有你有s603完全可以先插上s603对频后在放到飞控上,效果是一样的,文中的对频方法只是为了给只有卫星有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卫星指示灯不快闪说明没进去对频模式,请检查你焊接的uart口是否正确,
还有你有s603完全可以先插上s603 ...

我就是听朋友说,上网只买了S603卫星,没有买主接收机
我怀疑是地面站问题,今晚去朋友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就是听朋友说,上网只买了S603卫星,没有买主接收机
我怀疑是地面站问题,今晚去朋友家再试试 ...

你这个现象明显是没开启对频,也就是你焊接的端口可能跟你开启端口不一直,当然也不排除地面站有问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现象明显是没开启对频,也就是你焊接的端口可能跟你开启端口不一直,当然也不排除地面站有问

我已经按检查把卫星焊接在DMS口,地面站开RX3的话,指示灯暗亮。不开RX3就明亮。所以很奇怪,今晚回家安装最新CF(1.23)地面站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已经按检查把卫星焊接在DMS口,地面站开RX3的话,指示灯暗亮。不开RX3就明亮。所以很奇怪,今晚 ...

确定dms口就是uart3口的话是没问题,就是你不知你说的dms口是uart2还是uart3?

网友P(2017-02-14):
若若的问一下    NAZE32不支持JR的DSM2  DSMJ DMSS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P:
若若的问一下    NAZE32不支持JR的DSM2  DSMJ DMSS吗 ?

直支持dsm2,这个卫星跟地平线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差这个没试了希望是这个问题,晚上找时间实验一下,谢谢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1到9都试过了,上电卫星上的LED闪一下就没了,不知道层主怎么解决的。已经试了好几遍

网友Q(2017-03-16):
大哥,想问下,f3飞控怎么接dsm2的接收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大哥,想问下,f3飞控怎么接dsm2的接收机呢

一样的接法,详细看帖子,上面都写的很清楚

网友(2018-02-16):
很久没来了~据说已经更新到F7了?

网友R(2018-05-23):
最近把NAZE32弄出来想用小卫星试一下,按照您说的接法试了一下,对频成功,但是BF通道显示没有反应。请问楼主,NAZE32 rev5+卫星接收机SPEKTRUM1024,灰色信号线接在4端口,还需要接SBUS反相器吗? 谢谢指教!
以下是飞机和BF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最近把NAZE32弄出来想用小卫星试一下,按照您说的接法试了一下,对频成功,但是BF通道显示没有反应。请问楼 ...

这个时间有点太久了,不是很清楚,再加上现在没有这个飞控了,没法告知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间有点太久了,不是很清楚,再加上现在没有这个飞控了,没法告知你

恩恩~~不过,还是感谢你!

网友(2019-05-30):
好贴,标记一下,想入老控dx8飞穿越,看到卫星接收连线和设置麻烦,我用f4飞控bf固件的很害怕到时候不会设置

网友(2019-08-19):
卫星是什么意思,跟大接收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