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叶和12叶涵道那个推力大

楼主(2016-01-04):
如题,同样的电机5叶的kv值高,12叶的小,不追求声效,那个推力大呢?那个电流小呢?准备上90涵道了,拿不定啊

网友:
一般桨叶数越少,效率越高

网友:
我觉得是12叶推力大,但是效率低,5页推力小,但是效率高,就像前拉机,3叶浆比两叶浆拉力大,但是效率低

网友:
12的声音仿真一点

网友:
一般电压电流相同的情况下,5叶能提供更高的推力,12叶能提供逼真的声浪。至于kv值是因为叶子越多所需要的扭矩越大(kv越高,转速越高,扭矩越小)

网友:
KV高的电流小吧

网友:
不能这样对比,前提不对,如果一款涵道设计好是用5叶的,换12叶, 烧!原先12叶的换5叶,效率降、推力降、也可能烧!

推力不只在于叶数多少,还有螺距、电机功率,等等等等;

选择自己适合的涵道,看厂家公布的参数(虚假、虚标的除外)

网友:
你这样问,没可比性!如果是同样的电流,5叶比12叶推力大,因为桨叶越少,效率越高!!!但是不建立在一个恒定电流上来说没可比性,为什么呢,点击尺寸不一,kv不一,所产生的推力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