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力效表有什么用?怎么用

楼主(2016-01-04):
好多电机都有力效表,但是总不明白,这个表有什么大用?比如这个

网友A:
与力效对应的还有桨规格,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低转速区总是力效比较高,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长续航的大尺寸多轴多用低KV电机,而竞赛用电机基本无视续航要求而是要求拉力尽可能大。这个表里有很多数据可以引用作为设计参考,要问用途还要看你的多轴设计方案是什么,比如你的四轴起飞重量2400克,每个电机均摊拉力是600克,那么参照力效表悬停油门是32%,功耗是100瓦,用5400mah 3s电池的悬停时间就能粗算为5.4X3X3.7/100/4=0.15小时,当然由于发热和风阻等因素消耗一些功率,实际时间会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力效对应的还有桨规格,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低转速区总是力效比较高,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长续航的大尺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