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刷 CF 1.8.1成功,一些小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6-01-04):
今天把标准版CC3D 刷 CF 1.8.1成功

大概流程是:

1,下载1.8.1的BIN
2,打开GCS,点恢复,插线,选BIN刷
3,打开CF软件(具体fan qiang下载等就不叙述了),WIN7自动安装驱动(注意要先插电池再查数据线),而后就可以配置了
4,CC3D电调线需要交换位置,接收机我的RX1002连线需要交换位置
5,检测电机高低转速。
6,设置飞行模式后即可开始试飞。
注意,一定要设置失控保护~~!!

这里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1,LOOPTIME,默认是3500,我看坛友是用1200,我就修改为1200,后来改为1000,好像这个数字越大就越抖动。不知道到底应该设置到多少
2,PID算法用那个LUXFOX还是默认的OLD的那个?
3,飞行模式可以绑定到三段开关,CF的飞行模式模式是不是手动,所以不用设置?也无法设置?也就是说三段开关得空一个不设置,其他2段设置自稳ANGEL和半自稳HOR那个?
4,CC3D的最后一路AUX好像不起作用,导致ARM无法设置到开关上,是这样吗?就是CC3D插接收机可以工作5个通道。

其他请大家补充,谢谢。室内飞了下,还实验不出什么手感。

网友A:
我刷的是BF 2.20
1、1000
2、LUXFLOAT
3、正确
4、是5通

网友:
这对没接触过的人来说都是大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是BF 2.20
1、1000
2、LUXFLOAT

问下BF固件优势(是不是有最近坛子里面说的那个AIR MODE功能),还是有其他的。

CC3D刷CFBF固件和NAZE或F3相比,是不是运算速度有区别,其他都差不多了

谢谢指教~

网友:
不客气,BF固件更新得比较快,除了有AIR MODE功能,CC3D还可以使用BB响了,但有的朋友说开不了ONESHOT,我还没法认证;
CC3D与NAZE32都为F1级STM32芯片,只是陀螺仪还有接口有点儿出入,理论上速度是一样的,而且CC3D接SBUS不用反相器,且有2M内存,这点是NAZE32 6DOF比不了的,因我手头没有NAZE32只有F3和CC3D所以没法去对比差异,F3芯片快是肯定的,我的180不用调就飞得很顺,而CC3D刷完后调了PID也达不到一样的手感,也可能PID还不理想,也估计和没开ONESHOT及使用PWM等有关?会继续折腾测试;进入CLI DUMP一下看反应快慢就能感觉到速度差异,但BF固件说明里写着要想让F1级芯片达到F3级一样的效果就要关闭ACC,也就是加速度计方面的参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的好细啊,请教一下,那关了ACC还能飞?

哈哈,我没事就爱穷折腾,喜欢刨根问底,可以是强迫症了,1、固件说明是有CLOSE ACC这个字样,意为释放资源了,说是能让F1的性能达到F3级的控制效果,因为我也刚刷完2.20版本,还正在研究中,先用默认参数试验,以后都会一一认证的,但我手里只有CC3D和F3,要是有块儿NAZE32就好了
说实话,我认为CC3D还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控,所以有了F3也没放弃继续琢磨它,刷完CF或BF的CC3D也确实顺滑多了,更重要的是能让大家省点银子继续发挥这个控的余热和潜力,最好能陪你从初级手一直练到高手级
2、可以用其它的算法,算法不一样,我爱用LUX,因为更有自由飞的感觉吧,因为名字里就有漂浮的字样吗。
3、PWM接收是5个通道而不是4个通道,但你用PPM或SBUS就不只这些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是BF 2.20
1、1000
2、LUXFLOAT

求BF最新固件,CC3D用的~

另外BF固件也可以用CF软件调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BF最新固件,CC3D用的~

另外BF固件也可以用CF软件调参?

http://pan.baidu.com/s/1borpNcV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borpNcV

顺便分享个PID~~

我今天用默认PID飞的,CC3D CF确实比OP的固件好一些,但是默认PID的感度太低了,我翻了个360那个慢啊,差点没把我急死,还好飞的高不然就日地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分享个PID~~

我今天用默认PID飞的,CC3D CF确实比OP的固件好一些,但是默认PID的感度太低了,我翻 ...

还在继续优化中,没到公开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分享个PID~~

我今天用默认PID飞的,CC3D CF确实比OP的固件好一些,但是默认PID的感度太低了,我翻 ...

你可以把Roll rate和Pitch rate加大至0.5以上,Yaw rate也加至0.4~0.6试试,另外RC expo加至0.5~0.8试试。俺是新手,说得不对请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Roll rate和Pitch rate加大至0.5以上,Yaw rate也加至0.4~0.6试试,另外RC expo加至0.5~0.8试试 ...

谢谢,基本好了,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的失控保护好像没用了,以前D10和CC3D是设置好的,油门下关控电机停转,现在是关控还在转,失控油门那里是900. 最低油门我写的1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基本好了,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的失控保护好像没用了,以前D10和CC3D是设置好的,油门下关控电机 ...

我的失控保护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的。调参软件上我没有开启。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D10失控保护要设置到L125,我用CC3D设置到L100就可以了,可能CF固件的油门行程要大一些?
调参里的好像是没用

网友D:
我的cf失控保护是检测到丢失信号0.5秒后,30%油门持续3-4秒,期间信号若无恢复,油门最低锁定机器。这样适合干扰型失控 非远距离失控,适合穿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cf失控保护是检测到丢失信号0.5秒后,30%油门持续3-4秒,期间信号若无恢复,油门最低锁定机器。这样适 ...

咋设置的?给你截图看看

网友(2016-03-27):
请问CC3D刷完CF  Sbus接收机是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