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 遥控器怎么调曲线

楼主(2016-01-04):
新买了一台K120 没有遥控说明书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调整  谢谢

网友A:
包装里怎么会没有说明书啊?你的QQ多少 我发给你

网友B:
你的QQ多少 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装里怎么会没有说明书啊?你的QQ多少 我发给你

大神给我也发一份撒!469288569@qq.com!不甚感激!

网友:
原厂默认设置差不多可以了,不用怎么变

网友:
里面的参数基本不用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QQ多少 我发给你

多谢两位老模友 主要是控的使用我玩不转 我的QQ24103839 需要控的使用说明

网友:
同求 怎么调节Q21209261

网友(2016-02-03):
引用 网友B:
你的QQ多少 我发给你

我也同求一份,谢谢。目前不知道3轴跟6轴怎么设置。谢谢93062192@qq.com

网友:
楼上已群发。
X6控的3/6轴切换和3D开关是分离的,3D开关只管切换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飞3D需要单独切换到3轴模式。一般悬停航线基本不需要调节,我的机子出厂默认的负螺距不够,调了一下才可以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包装里怎么会没有说明书啊?你的QQ多少 我发给你

如果是中文就好了~

网友(2020-03-18):
我也需要一份,谢谢!19595384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QQ多少 我发给你

能发一份给我吗?我也需要一份,谢谢!195953848@qq.com

网友C:
找客服要啊,K110的,K120的,K130的都有不同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客服要啊,K110的,K120的,K130的都有不同的参数。

现在是找不到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