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叶S61A发动机前后轴承型号

楼主(2016-01-04):
发动机换轴承拆下发现轴承上没有型号,各位有谁换过求三叶S61A发动机前后轴承型号。

网友A:
其实不知道参数也没事,你找个游标卡尺,测量一下轴承外径,内径,厚度,然后问卖轴承的他们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知道参数也没事,你找个游标卡尺,测量一下轴承外径,内径,厚度,然后问卖轴承的他们就知道了

多谢已经搞定了,卡尺量了一下X宝一搜大把

网友:
轴承店都有,我去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