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M 3D 100 改无刷

楼主(2016-01-04):
最近看到有改HCP80小鸡的信息,说是HCP80出了一款为国外厂家特制的OEM机架,电机座加大了改无刷很爽,特地跑过去一看,笑了,这不就是咱家的HEIM100机架嘛。
原帖在此: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0548
参考之后,说改就改,马上动手参照着改自家的HEIM100。
感谢魔友 IGV 的无私分享

这里也抛砖引玉,谈谈具体的HEIM 100的改法和注意事项(具体改的图片可以参考原帖里面说的都很清楚):
1. 选黑金M5主电机12或14000KV的都行,电机齿却一定要用M0.5/9T/1.5孔径的齿轮,因为底座螺丝位置没得调,原厂的电机齿就是这个参数,只是原厂是1.0孔径的,要扩孔才能用,TB龙少那里有卖1.5的6块一个现成的。
2. 电调用MX-10A或XP-7A刷BLheli即可,要设成CP模式的那种。我是刷的14.2版本的XP-7A固件。相对来说XP-7A性价比高,50多块钱的电调输出居然很暴力。
3. 将100的机架前面两根电机柱子适当剪掉,将电机底盘的电机固定突起也给减掉,然后就刚刚好可以放下M5在底座上,螺丝位也是刚好,简直就是天衣无缝,我甚至怀疑heim100原本就打算出无刷来着。哈哈。
4. 接下来将前面左右两个舵机挡着电机的位置那里削掉一点,让舵机不会对电机形成干涉就好。
5. 主板螺丝孔和机架之间请垫上个1mm厚的垫片然后用螺丝上紧,目的也是为了让舵机和电机插口不会干涉电机。
6. 尾巴暂时没改,原厂615电机和尾桨只要不是连续翻和快没电的情况下,锁尾还是挺好的。下一步准备叠焊尾电机MOS管,让尾电机输出更凌厉些。尾无刷暂时没考虑,地方太小不好安置。
7. 将电调接主板电源连接,电调和电机连接,就大功告成了,可以试飞了。
8. 原厂头罩太小了,该无刷装不下了,干脆换了雅得YD-117的绿色头罩,刚刚好,哈哈。

总结一下,
改无刷后的优点: HEIM100的诟病就是空心杯电机动力严重不足,电机衰减也很严重,经常得换。改了无刷动力自然是不用说,劲爆,有点100S动力的感觉了。连续暴力飞电机也只是温热。
                            BLheli电调设置成TX定速,那手感比起空心杯不是一般的好。
                            无刷系统电池潜能能够最大发挥出来。哪怕是艹到3.1报警,还能翻,这要是原厂8520空心杯的话就只能歇菜了。
缺点: 目前主要缺陷就是原厂尾巴连续翻会跑尾,我换成716的46mm的桨感觉好很多,但是也会有轻微金鱼。 电池原厂的就不经艹了,只能艹2分钟就3.1低压告警了。我用300mah35C的电池可艹5分钟这样子。

最后放出在家里改完之后第一时间的试飞视频,水平有限,在家里也不敢乱翻。但我试过在外场,连续翻做彩虹啥的都是杠杠的,动力充足源源不断啊。

网友:
等出无刷版。

网友A:
关于翻飞多次后锁尾的冋题,我是直接减少一些螺距,让电机转速更高一些,扭力小一些,耗电电流也随之减少,这样能保证尾电机的能量需求,又能猛翻。
一点意见,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翻飞多次后锁尾的冋题,我是直接减少一些螺距,让电机转速更高一些,扭力小一些,耗电电 ...

减小螺距提高转速是一个办法,但是小鸡至少也得+-10度吧,再小就不够升力不够爆了。
我现在办法,是换716高品质空心杯(双环0.8轴的54000转)电机,尾桨用42mm的SuperCP桨,基本不跑也没有金鱼。
测试过用原厂38mm的桨锁不住,HCP100那种46mm又大了点锁过头刹不住车有金鱼,而用42mm的SCP桨,杠杠的好。
或许我还应该叠焊尾MOS,让尾巴输出电流再大一点。

网友(2016-05-17):
楼主 求 改装套件 地址!!

楼主:
TB搜 黑金M5升级套装 即可

网友(2019-11-23):
你好 大佬 最近入手一个graupner heim 3D 100 想改无刷 但找不到无刷信号的输出信号电 能指点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