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个APM的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1-04):
各位高手,兄弟我现在新入手APM,遇到问题特地求教,希望大家多帮忙。
配置:X型机架   16寸蜻蜓桨  T4014电机 KV330  6S1W电池,APM2.8版本 1w图传+飞宇+山狗+3S2700图传电池
起飞重量4300g左右。
现在调整PID参数在自稳 定高模式下都可以很稳定的飞行,但是切到GPS模式,如果没有风,或者微风状态飞机就非常稳,但是一旦遇到风比如2--3级的风,飞机在GPS模式下 就会有较大幅度的晃动,请问怎么才能调好?哪个方向调整?调了几天没有信心了。

网友A:
是左右前后晃还是上下晃?

网友:
大机上pix更好

网友B:
调参需要很多试飞 比较麻烦

网友C:
这么大的机子,PID是偏小了;
P=0.1~0.16 这个范围试看看。
I=同上面的P
D=0.001,调P到会震荡时 0.001往上加。

网友:
呵呵参数太小

网友:
PID偏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左右前后晃还是上下晃?

谢谢兄弟回复,这飞机仰俯、横滚都有,象醉汉一样逛荡

楼主:
谢谢兄弟回复,这飞机仰俯、横滚都有,象醉汉一样逛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机子,PID是偏小了;
P=0.1~0.16 这个范围试看看。
I=同上面的P

谢谢兄弟,我明天试飞一下你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需要很多试飞 比较麻烦

是呀,很麻烦。关键是市区不敢飞

网友D:
记得初玩APM都遇上楼主的问题,无风的时候很穏定,但遇上大风,飞机就很难控制。个人体验,自动调参是没有太大作用,调出来的P值太少了。所以要尽量加大P值,直至飞机快速振动,这时稍微减少P,这就会很抗风。祝君早日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初玩APM都遇上楼主的问题,无风的时候很穏定,但遇上大风,飞机就很难控制。个人体验,自动调参是没有 ...

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机子,PID是偏小了;
P=0.1~0.16 这个范围试看看。
I=同上面的P

谢谢前辈指点,飞机调大参数确实抗风了。遇到风就晃一下就能自动稳住。看来以前参数太小了,不过遇到一个问题,如果改大了,会写入不成功,是不是系统默认的不能改大,或者不能超出范围呀?

网友:
试试手动旋钮通道调参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飞机调大参数确实抗风了。遇到风就晃一下就能自动稳住。看来以前参数太小了,不过遇到一个 ...

超过范围要到设定页,参数直接输入后记得点击写入。

网友:
这的确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