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超大负载下 用俩个电调并联这样的方法行的通吗?

楼主(2016-01-04):
如题

网友A:
有创意,Y线的估计可以吧,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Y线的估计可以吧,实践出真知

这样要是可以的话   是不是就能减轻电调的负荷   没那么容易烧了?

网友B:
不可以,两个电调电流分流不会是刚好一半的,分流较大的电调容易烧。

网友:
想法确实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两个电调电流分流不会是刚好一半的,分流较大的电调容易烧。

可这句话是我在某宝上的电调介绍上看到的   但是实际可行性不解

网友C:
为啥不买个更大的电调???

网友:
买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买个更大的电调???

应为755电机的电调很少   还贵   还容易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为755电机的电调很少   还贵   还容易烧

某宝搜320车用电调,那个就行了。。。

网友:


网友:
还是分开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为755电机的电调很少   还贵   还容易烧

不对啊,为毛我的都没烧,我那比775还大一级的电机320低压电调都没烧,保险起见你可以买个高压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为毛我的都没烧,我那比775还大一级的电机320低压电调都没烧,保险起见你可以买个高压版的。

还没试过  只是担心会烧   电调真心难选

网友:
貌似功放的桥接?

网友D:
作为电子技术方面的从业者,建议选择更大电调,并联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电子技术方面的从业者,建议选择更大电调,并联不行。

已经放弃了  只是很好奇才问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