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尾电机冒烟了

楼主(2016-01-04):
连续飞了三电到了第四电上半场还没开始尾电机开始冒烟了!!!冒烟了!!!没有炸,一个星期以前炸坏过尾座换了新尾座飞还好好的!热到尾座都软化了,漆包线也黑了

网友:
30块我回收

网友A:
漆包线根部有磨损短路了。。。来回换微电机座的话不注意根部会折来折去的。冲绕。返厂。发给我帮你绕也可以。

网友:
做工问题,,我的新买机 电机线还短路呢,第一次上电马达都不转

网友B:
有人在这里说100s的不好啦! 驰远的脑残粉怎么还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根部有磨损短路了。。。来回换微电机座的话不注意根部会折来折去的。冲绕。返厂。发给我帮你绕也可以 ...

今天已经买了0.15mm的漆包线了,打算自己绕来试试看,实在不行发给你帮绕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在这里说100s的不好啦! 驰远的脑残粉怎么还不出来啊!!!!!!!!!!!!!!!!!!

其实什么鸡鸡都有坏的,没有什么脑不脑残之说

楼主:
我还打算自己修没打算出

网友:
我的HCP100S 尾电机也断过线,自己绕好了,只要几米0.17MM漆包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买了0.15mm的漆包线了,打算自己绕来试试看,实在不行发给你帮绕也行

我用0.16的线绕18圈,动力更足,锁尾一条棍;翻飞起来有点象模拟器里的700。
建议重装回去仔细检查,确保转动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0.16的线绕18圈,动力更足,锁尾一条棍;翻飞起来有点象模拟器里的700。
建议重装回去仔细检查,确 ...

我只买了0.15mm,不知道锁得有没有你的那么稳,请教一下绕好了怎么分哪条接主板哪个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买了0.15mm,不知道锁得有没有你的那么稳,请教一下绕好了怎么分哪条接主板哪个接口

这个我都是直接接电调板,开机开控看转向的,不对就任意换两条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都是直接接电调板,开机开控看转向的,不对就任意换两条线就行。

原来是这样接,我还以为要记住哪条接哪里

网友:
100s好厉害哦!  是最厉害的微型直升机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