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传问题,通电后,没视频信号,请大家看看我的接线对不对

楼主(2016-01-04):
求助 图传通电后,没视频信号,请大家看看我的接线对不对

蓝色线头分别接电源

网友A:
接线没问题,频率选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没问题,频率选对了么

谢谢, 频率对的,换了两个显示器来试 都无信号

网友B:
屏幕插机顶盒上试试屏幕好坏,在找个摸友的发射试试接受机好坏,

网友:
我也是这一套图传,如果要看接线加我QQ237314979,我发图片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插机顶盒上试试屏幕好坏,在找个摸友的发射试试接受机好坏,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C:
频率看看,换别人的机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