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2406电机为何如此脆弱 品次???

楼主(2016-01-04):
穿越265 在草地里飞的 稍微摔了一下 三个电机就全部烧了 我还只是用的3s电

网友:
还是买我的银燕吧  哈哈

网友A:
。。。。。。你的这个随便一摔,,,,我也是醉了,,,

网友B:
2406很好用啊,花牌电机服务不错,LZ返厂可以换新的。一般人都知道。

网友C:
运气不好吧 电机没有那么容易烧的 何况一次烧三个

网友:
应该查找下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D:
是不是桨不匹配

网友:
有可能是堵转时,电调没有保护功能,导致电机烧毁的。

网友:
我觉得8楼说的对,烧电机线圈,要么过载,要么堵转而电调不保护。

网友E:
我的只有摔坏的没有烧啊,返厂修吧,老高服务很好的

网友:
堵转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只有摔坏的没有烧啊,返厂修吧,老高服务很好的

要么螺丝顶线圈

网友G:
同时烧3个少见

网友H:
我配乐天20A电调都烧了4 个电机了

网友I:
是不是没设置失控保护是断油门..或者没关怠速 或者 进草以后还推过油门

网友J:
没碰过,推测是人为原因,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随便一摔,,,,我也是醉了,,,

我都刚开始玩穿越 速都很慢 还在草地上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碰过,推测是人为原因,勿喷

难道是电调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没设置失控保护是断油门..或者没关怠速 或者 进草以后还推过油门

进草以后cc3d就锁了 推油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配乐天20A电调都烧了4 个电机了

我也是乐天20a 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时烧3个少见

我也觉得 要是烧一个还可以理解 同时3个 那得摔的有多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6很好用啊,花牌电机服务不错,LZ返厂可以换新的。一般人都知道。

已经联系了 老高人很好 立马提出给我换新的 电机我都已经拆了 他说没事 大赞

楼主:
具体原因自己也说不清 我只是提出个质疑 几个电机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桨不匹配

6040桨 3s2200的电池

网友K:
堵转不烧那不是电机那是发动机。楼主不懂技术。你这个电机还能修,简单得很。花牌这个电机做工非常好的。上下镂空,对流良好。定子也没有把中间的散热通道堵住。

网友K:
楼主记得设置熄火值,遇到炸鸡的时候,马上切熄火开关。还有就是失控保护。不然你哪天一键放生就来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堵转不烧那不是电机那是发动机。楼主不懂技术。你这个电机还能修,简单得很。花牌这个电机做工非常好的。上 ...

多谢指教 我还得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记得设置熄火值,遇到炸鸡的时候,马上切熄火开关。还有就是失控保护。不然你哪天一键放生就来不及了。 ...

多谢老哥提醒 这次修好就马上把失控保护弄上 熄火开关已经设置过了

网友:
飞一会下来测一下电机温度,温度不高就不会烧的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设置了失控保护..因为穿越掉地上以后很可能会进入失控保护..这时候如果油门设置的不是0的话会自己转..但是进入草里会导致赌转进而烧电机...

网友:
弱弱的提示一下,不会是用的固定螺丝太长,顶到线圈了吧?
我一盆友就是这么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么螺丝顶线圈

赞同,螺丝顶到线圈了

网友:
估计是堵转,不然不会一烧就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