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惨炸!分析一天,真相竟然是这样

楼主(2016-01-04):
昨天飞550,练习连续后空翻,离地约10米,没滚几下突然飞机毫无预兆地开始疯狂横滚,不到2秒就横着拍在地上,触地前1秒马达熄火,由于副翼舵机似乎卡死,十字盘倾斜角度太大,熄火以后大浆转速暴跌。检查尸体,损失大桨,脚架,大齿,副翼舵机的球头扣,还有崭新的头罩 幸好草地软没有更大损失。
回家分析,电子部件检查遍了也不得要领。最后发现十字盘导板卡住了球头柱。虽然复飞前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看9成是这个原因。炸鸡时各种症状都指向这里。如果导板槽再长半厘米,就能避免悲剧了

楼主:
十字盘卡死时的假想图。。由于之前一直飞前翻侧翻,温柔航线啥的,一直没事,这次连续的后空翻,才导致卡舵机的

网友:
还能因为这个炸鸡?调试的时候你都没看过极限状态的 舵机状态吗

网友:
估计是调机的时候0度十字盘不在行程的中间,或者可能偏下了

楼主:
调试的时候0螺距和总行程都调好了的。k8软件已经玩得很熟了,唯独没想到这个地方会出问题

网友:
一地的米

网友:
是不是十字盘循环那里过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0螺距和总行程都调好了的。k8软件已经玩得很熟了,唯独没想到这个地方会出问题

不能光调这个~
调玩最后,要测试极限是否干涉,比如螺距推到最高或最低的时候别松手,然后副翼和升降腰杆也画圈推到4个45度极限角,然后再一手转动螺旋桨看是否顺畅,十字盘有没有干涉之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调这个~
调玩最后,要测试极限是否干涉,比如螺距推到最高或最低的时候别松手,然后副翼和升降腰 ...

受教了,我是新手,以前调机没注意过这个,感谢!!

网友C:
这导板槽好,下面设计自动带锁的,真是锁上之后就自动后空翻了

网友B:
飞前多检查

网友:
我看见了宇宙牌。。。

网友:
如果真是卡主十字盘造成的那说明两点,第一亚拓这个导轨设计的有问题。第二,楼主调机的时候没有调斜盘低点的极限位置。主要问题还是调机没调好。

网友:
宝贵经验

网友:
502垫一块3d打印的卡件

网友:
修复的时候检查一下陀螺是不是被憋傻了

网友:
还是机械设定上有问题

网友:
调机要注意极限的,这个明显超过极限了

网友:
自己的问题,调试十字盘靠下了。

网友:
把导板直接换了。。。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导板槽好,下面设计自动带锁的,真是锁上之后就自动后空翻了

网友:
先把机械部分调好,K8不是万能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导板槽好,下面设计自动带锁的,真是锁上之后就自动后空翻了

哈哈哈

网友:
还能加状态了?

网友:
新手飞大鸡,会多花些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