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福新手,发个安装穿越机的学习贴(请版主加精)

楼主(2016-01-04):
近年来穿越机越来越火,论坛里的装机贴也很多,发此贴也是事出有因,潜水几年很少发帖,最近本地(湖南株洲)组织开办一个穿越机比赛,邀请本人组装一台穿越机参赛,所以就借花献佛吧装机过程记录下来造福广大新手模友。
全部配置如下:
电机:银燕2204II代-2300Kv
电调:好赢飞腾系列-10A(各位注意,2204电机务必使用12A以上的电调,这样配置是错误的,由于时间紧迫才临时使用的)
机架:大力DL-265
图传:鹰眼Q600mw(含天线)
显示器:鹰眼小飞手 5寸高清
飞控:cc3d
桨:kingkong 6040(这桨就不用多解释了~神桨,绝对适合新手,百炸不坏)
LED:随意(这里不做解释,也就是一个识别首尾的标示而已,新手可以考虑安装一个。我是用了一个几毛钱的贴片led)
摄像头:sony 700线
分电板:Matek五合一 分电板 双BEC LED航灯控制 追踪器 低电压报警 (功能比较强大,但是5V输出对穿越机来说如果不用乐天电调用处不大)

以上是全家福,摄像头没拍进去,就是普通的sony摄像头
银燕2204II做工确实比一代强很多,细节处理的很到位。

这里不做解释了,就是为了徒省事才选了这个图传。还有欧姆威600mw可选但是欧姆威原配的连接线太多了没这个精简。

电调,不多说。反正我不喜欢这个电调。
安装所需要的都到齐了,这里说下新手们需要准备的其他小件:
1、螺丝胶。(对穿越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了,很多新手抖不会注意这个,但是后期你们就会发现炸几次后螺丝就掉光了,这个时候再去买螺丝那运费比螺丝贵很多哦)
2、魔术贴+电池绑带(建议买20cm的电池绑带)
3、TX60或者T头 (连接电池的,自己看电池是什么头就买什么头的公头,别买错了)
4、硅胶线  (穿越机一般也就3s-4s 买14-16AWG足以;再买一组24AWG的用于摄像头、图传、LED灯使用。记住一组是红黑两根)
5、热缩管 (这一般买5mm的一个颜色的就通用于电源线,2mm的通用于电调线 几毛钱一米用半年了,呵呵)
6、电烙铁+焊锡丝 (建议买60W的。PS:我自己是用的得力60W的,某宝买的用了2年多了没坏)
7、各种螺丝刀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入航模深似海,各种工具都能用到哦!也就当给自己备着吧,推荐买四把一套内六角1.5-3.0的加一把3.0的十字基本够用了)
8、扎带 (很重要的,推荐买3*150mm  ,不差钱建议买国标的 大概15-20元 1000条还包邮哦~非标的质量差太多这个很重要)

开始装机,螺丝胶记得不要打在螺丝(专业术语应该叫螺杆)上,一定要打在铝柱的孔里面~不用打太多表面覆盖率70%最佳。(太多后期很难拆)

先安装底板,塑料螺柱是五合一分电板送的

分电板安装完成后的效果,这个机架设计很到位,可以吧分电板和电调“藏”在机架底板和中心板夹层中

小米在录像,后期有时间再吧视频编辑一下

为了追求精装,减少重量和美观,吧电调的信号线剪短从新焊接其实如果可以更节约那就是只留一个电调的5V输入其他3个电调都可以学乐天只焊接信号线和地线。

焊接完成后用热缩管绝缘。

这里教个小窍门,很多新手(几乎99%)都焊接不好对接线~大家可以学习我的方法,这样又结实又美观。

焊接的时候记得先放热缩管哦~2mm的

每个电调焊接后记得编号,后期拼接好以后搞错循序很麻烦的,不怕炸鸡就怕伤人~

四个电机电调已经焊接完成~至于正反转的问题如果没有多级测试仪就只能上接收机一个一个试了~本人有舵机测试仪所以很容易就测试出转向了!

赛事组配的LED灯~这个LED灯是需要编程的,新手禁入!
PS:喜欢折腾的模友可以买这种南大的704防水胶,防水效果就不再做广告了~用它来做绝缘、防震真的是极品。

安装摄像头防震支架

这设计很好~上面可以挂808,但是请注意安装完成后在每个防震垫上穿一根扎带就没那么容易炸鸡脱出来。

开始布局电调

扎带的用处体现出来了,没扎带很麻烦的

安装飞控,特意在飞控上用白色的记号笔表明了飞控的安装放心,为了布线简洁转了90度,后期在调参软件里需要设置。

安装摄像头和图传,接收机就用魔术贴安装在飞控上了,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这个图传的接口简洁优势了~一根电源线(五合一分电板焊接引出)一根直接进摄像头。

基本完成,天线特意弯下来躲在中间,主要是新手炸鸡难免,充分保护图传天线~后期试飞距离200m无雪花,300米轻微雪花。

360度

后期更换的 LED贴片  几毛钱~

到这里基本就完成了,全程安装过程1小时20分,试飞第二电烧坏1号电调,事实证明这个10A确实如我所言不能用于2204.
————————————————————分割线———————————————————————

下一贴预告:闲置757 改双发FPV载机~

双发改装专用电机座~

顺便晒一晒我们的航模工作室~各模友见笑了~~

天气清爽~都在赛场熟悉场地~

新修的机场,还在养护就迫不及待的下场试飞了~这跑道是本地第三条航模专用跑道~

楼主:
请求版主加精

网友A:
装机效率挺高,就是布局还有改进的余地。

网友B:
这帖子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效率挺高,就是布局还有改进的余地。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精装!但是赶时间!没去精简了!机臂还准备用热缩管、线路用蛇皮管!但是重要不适合新手

网友C:
我就拿你的帖子当做参考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好,不错!

谢谢帮顶,我也是造福广大新手~少走点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拿你的帖子当做参考资料了

有不懂的可以留言,需要细节部分可以找我要,我可以再加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我也发过装机贴,可惜没你的详细啊惭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不懂的可以留言,需要细节部分可以找我要,我可以再加图~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了,这帖子已经给我很多帮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精装!但是赶时间!没去精简了!机臂还准备用热缩管、线路用蛇皮管!但是重要不适合新手 ...

请问LZ蛇皮管哪里可以买到,一般模型店里没看到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精装!但是赶时间!没去精简了!机臂还准备用热缩管、线路用蛇皮管!但是重要不适合新手 ...

请教:为什么说“但是重要不适合新手”?呢????
学习了,看样子要玩穿越机就从这里开始。

网友F:
哈哈 本地模友帮顶了

网友F:
LZ 的图传天线位置深深的启发了我

网友G:
希望讲讲图传和摄像头那里是怎么连得

网友H:
第一次看到这么装蘑菇的~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蛇皮管哪里可以买到,一般模型店里没看到啊

我是在淘宝买的~淘宝店都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看到这么装蘑菇的~思路不错~

谢谢夸奖!穿越机一般飞不了多远,600mw足够强悍了,这样装是不会有很大影响的~你有机会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发过装机贴,可惜没你的详细啊惭愧

相互学习~主要是越详细对新手而言越多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为什么说“但是重要不适合新手”?呢????
学习了,看样子要玩穿越机就从这里开始。

1、这样太精装很多新手不会有这么多辅材,如果要包机臂就要准备50mm透明热缩管或者20mm蛇皮管外加热缩管锁头,新手做不到这么精细的处理。一般新手能焊接牢固调试好飞控正常飞行就很不多了。
2、新手经常炸鸡~炸多了经常会出现一些故障:包括掉螺丝、烧电调、烧电机等等,都需要拆机,包那么好又百搭了!
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本地模友帮顶了

好机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希望讲讲图传和摄像头那里是怎么连得

如果是鹰眼q的图传,会出来2组线,第一组(地线、12v、AV)第二组(地线、12v、音频)  你只需要将分电板接出一条12V 和 地线 接入图传的第二组里~然后摄像头的线可以直接插入第一组。
其他图传 你需要先了解接法一:图传是否有12v输出(这个是给摄像头供电的) 如果有直接从图传对摄像头供电然后再吧摄像头的AV(黄色线)进图传的AV输入端。
                                    接法二:如果没有12v输出(欧姆威200mw好像就只有5V输出)就从动力电给摄像头供电(一般市面上大部分摄像头都是12v) 然后把摄像头的AV进图传AV输入。
至于你没有接头、杜邦头等等接入摄像头的对接头那就只能你自己去买了,例如没有3排杜邦头可以从飞控CC3D送的多余2组线里剪,我就是至于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的图传天线位置深深的启发了我

漂亮~~

网友I:
湘潭  发来贺电

网友J:
看到LZ工作台上的“猛将”了。爱好者啊!呵呵!!!

网友K:
我自己装一台机 最快速度都是4个小时  每个线头每个线都要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湘潭  发来贺电

谢谢湘潭模友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到LZ工作台上的“猛将”了。爱好者啊!呵呵!!!

哈哈!观察好仔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人啊 ,帮顶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自己装一台机 最快速度都是4个小时  每个线头每个线都要处理。。。。。。。。

习惯就好了!最耗时间的就是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样太精装很多新手不会有这么多辅材,如果要包机臂就要准备50mm透明热缩管或者20mm蛇皮管外加热缩管 ...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鹰眼q的图传,会出来2组线,第一组(地线、12v、AV)第二组(地线、12v、音频)  你只需要将分电板 ...

感谢楼主,从细节就可以看出是个老鸟

网友M:
长沙人民发来贺电!
话说株洲的飞行条件真好,带跑道的飞场就几个,长沙都是临时借用马路和河提啊
早就想玩下穿越机,此贴作为权威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长沙人民发来贺电!
话说株洲的飞行条件真好,带跑道的飞场就几个,长沙都是临时借用马路和河提啊
早就想 ...

欢迎来株洲指导工作~~~

网友:
一个多小时装好,还顾得上拍照真神速

【但是5V输出对穿越机来说如果不用乐天电调用处不大】建议还是用上,低A数电调内置BEC一般是7805线性稳压,效率低,用4S电池发热更严重。那款分电板我看过5V是开关稳压的,相对线性稳压,效率高,带载能力强。

网友:
恭贺LZ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