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力测试,请教高人~~~~~~~

楼主(2016-01-05):
请教下,这个90的涵道飞机,如何测试它的推力,听说什么吹称法,顶称法,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弄,在这里请教下高人。

网友A:
把飞机头垂直向上  全油门 松手 飞机能飞起来就说明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飞机头垂直向上  全油门 松手 飞机能飞起来就说明没问题

你这种测试方法推重比都过1肯定飞着没问题啊,0.8以上就挺好飞了

网友:
吹称就是你拿飞机 机头朝上,喷口对称全油

网友:
有一种数字拉力秤(俗称弹簧秤,就是买菜用的)很好用。

网友:
用这种,推力=拉力

网友:
也可以使用厨房称,称垂直靠墙,归零,再把机头顶着称,然后全油门,看读数就是推力

网友:
吹称法,顶称法。看字面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和做到

网友:
拿个电子手提称用绳子牵着全油门

网友B:
楼上说的都是静态推力。动态推力怎么测试呢?得有风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都是静态推力。动态推力怎么测试呢?得有风洞。

静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