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DIY

楼主(2016-01-05):
有两个控,当然是航模的控,一堆2200的锂电,舵机电机一把,请问如何用现有材料DIY一辆车模,其他零件如何购买,忘各位大神告知,刚来这个版块,谢谢!

网友:
你新手玩不转的,买整车

网友A:
如果打算长期玩,先找模友淘个二手无动力车架折腾一下再说,等折腾熟了,再考虑自己改车和自己组车。2200锂电一般都是要1:10的车架,因为2200一般比较长,10车的空间比较充裕,如果安排得好,16车也可以装进3S2200电,怎么选就看你电机 了,10车的电机要540或550有刷或36XX的无刷,16车就是380或390有刷或24XX级别的无刷。看着自己手上的东西搞吧。刚开始,可以玩越野短卡。因为对场地要求低,随便哪里都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算长期玩,先找模友淘个二手无动力车架折腾一下再说,等折腾熟了,再考虑自己改车和自己组车。2200锂 ...

thanks

网友:
我喜欢DIY 看我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