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M大固件飞v977断油问题

楼主(2016-01-05):
rt,加的24l01高频头,刷m固件,协议选择的是kn。

成功对频后首先发现推油门有时电机不转,多推几次就又正常了,这个是不间断出现

还有一个问题是油门过中点后电机就停转了,请教下各位如何解决。如果有朋友不闲麻烦是否能发份配置文件给我,不甚感激!

2807220240@qq.com

网友A:
检查是不是电机缺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不是电机缺相了

应该不是,缺相电机不会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缺相电机不会转的

会转  动力不足

网友B:
我的配置文件,可以试试
百度云附件:v977.ini
简单解释下,hold开关是6通道油门锁定,0正常,1锁定。
fmode是8通道模式开关,0是6G模式,1是3G模式。
6G模式加了副翼和升降舵修正,V977十字盘如果调平,6G模式就会往一个方向飘,如果调整舵机连杆,让飞机不飘,切换到3G时就会偏,原遥控器是有6G悬停切换,我没有原装控,不知道原理,就给6G模式加了修正混空,所以用这个配置要求十字盘要调平,如果修正有偏差,近副翼和升降通道修改偏移即可。有一个捷径,6G飞起来,用微调把飞机调稳,进通道监视,看下偏移数据,进通道设置成通道监视里偏移的数据,存盘退出后,把微调回中。
加装的两个开关A、B分别是5通道大小舵、7通道3D开关(fmode切到3G,7通道打开就是3D模式,油门始终保持100%,注意安全。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飞机螺距、大小舵、6G模式、3D模式等切换都在接收机实现,发射机只给开关信号,所以在遥控器上调螺距曲线是没用的,调油门曲线螺距也同步变化。
还有不清楚的跟我联系。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太大了,977的陀螺仪很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文件,可以试试
百度云附件:v977.ini
简单解释下,hold开关是6通道油门锁定,0正常,1锁定。

非常感谢你回复了这么多,我的控因为没有加装开关,配置文件可能不适用,我会按照直机调试的方式去调整,如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太大了,977的陀螺仪很敏感的

谢谢回复,我再调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文件,可以试试
百度云附件:v977.ini
简单解释下,hold开关是6通道油门锁定,0正常,1锁定。

您好!我想问下v977.ini文件怎么放到D7E控里!我刷的是M大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文件,可以试试
百度云附件:v977.ini
简单解释下,hold开关是6通道油门锁定,0正常,1锁定。

兄弟你好,我的7e没有加装开关,能给个适配没加开关的配置吗,一般不飞6g,可以默认不要3g 6g切换的配置,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好,我的7e没有加装开关,能给个适配没加开关的配置吗,一般不飞6g,可以默认不要3g 6g切换的配置 ...

977有四个开关通道,3d,大小舵,油门锁定,3g/6g切换,留哪两个

网友:
新作了配置,大小舵(5通道)固定在大舵量,飞行模式(8通道)固定在3G(如果想飞6G,可以进通道设置,把8通道固定值改成-100就是6G),保留油门锁定(这个必须保留,飞3D模式一直100%油门,一旦炸鸡,切油门是唯一的快速停电机方式),保留3D开关,增加了开关图标
百度云附件:v977-2.ini

网友:
引用 网友B:
977有四个开关通道,3d,大小舵,油门锁定,3g/6g切换,留哪两个

留3d和油门锁定,默认小舵和3g就行,这两个我从来不调

网友:
新作了一个配置,发了两次也没审核通过,不知道为什么?
试着改一下这个回复看看
新作了配置,大小舵(5通道)固定在大舵量,飞行模式(8通道)固定在3G(如果想飞6G,可以进通道设置,把8通道固定值改成-100就是6G),保留油门锁定(这个必须保留,飞3D模式一直100%油门,一旦炸鸡,切油门是唯一的快速停电机方式),保留3D开关,增加了开关图标
百度云附件:v977-2.ini

网友:
新作了配置,大小舵(5通道)固定在大舵量,飞行模式(8通道)固定在3G(如果想飞6G,可以进通道设置,把8通道固定值改成-100就是6G),保留油门锁定(这个必须保留,飞3D模式一直100%油门,一旦炸鸡,切油门是唯一的快速停电机方式),保留3D开关,增加了开关图标
可是传附件就审核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