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侧板裂了,除了换还有什么办法修吗?

楼主(2016-01-05):
请教侧板裂了,除了换还有什么办法修吗?

网友:
不影响就不要修,如果影响可以试下再找两片碳板夹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换。

网友A:
一点裂影响不大,找块碳板固定一下就行

网友:
要看怎么裂的, 要看板子有多大,要看裂在什么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裂影响不大,找块碳板固定一下就行

能用ab胶固定吗

网友B:
直接AB胶不如用碳板+50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AB胶不如用碳板+502

502硬但是脆  碳板加环氧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2硬但是脆  碳板加环氧才是正道

那是当然,我的意思是直接用AB胶而不用碳板加强,强度还不如用碳板加强+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