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可以用什么胶水粘?

楼主(2016-01-05):
如图所示的塑料可以用什么胶水和木材,金属粘在一起?

网友:
快干用502,慢干用环氧树脂

网友A:
502粘不了金属 木材

网友:
光滑的表面可以考虑用玻璃胶或者硅橡胶一类,很好奇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卡夫特的3吨胶

网友:
在做塑料排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粘不了金属 木材

502可以粘金属,试试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粘不了金属 木材

木头,金属都可以,轻木机修补也用502的

楼主:
我用502试了无数次,粘不住,这个塑料表面光滑,象是PE材料,是我找的原子笔的笔杆,找不到其他材料了。
这是一个鱼雷发射器。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胶水,请各位帮我想想,谢谢。

网友:
我常用的就是热熔胶,多加热一会让胶能自动流淌出来为佳!

网友:
502粘木头确实有点难,太稀了。401会好点但木头还是用白乳胶或者AB胶好
粘金属绝对没问题

塑料能用氯仿用氯仿,不能用氯仿用3M的171胶吧

楼主:
主要是塑料表面太光滑,不容易粘。

网友:
用哥俩好快干胶。

楼主:
去试试哥俩好快干胶

网友B:
塑料的粘接应该是弄清是什么样的材质,一般来说 圆珠笔的材料成分:塑料PC管、有机玻璃管棒、压克力棒、 PVC等等,而不同的材质有不同的胶水粘结。502一般都可以粘结,但有些不能,如502不能粘结环氧类。AB交就是环氧类的。502有种凝胶粘结ABS、木材、等都有很好的效果。不知说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粘接应该是弄清是什么样的材质,一般来说 圆珠笔的材料成分:塑料PC管、有机玻璃管棒、压克力棒、 PV ...

你说得很对 ,就是因为不知具体是什么材料的,就很难找胶水,只能用不同的胶水去试。502应用是比较广泛的,可对我的这个塑料和木材就不好,对这个塑料和金属倒是还行。但也不是很牢。

网友:
环氧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