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ck飞控双GPS第二个GPS无法识别

楼主(2016-01-05):
如题,我小四轴用pixhawk双GPS很正常很简单,朋友的hack 六轴折腾半天有没有弄好,死活识别不了!网上的说的txrx 改线也试过了,无法识别,求解,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个太高级 没见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高级 没见识过

好吧

网友:
校准没问题吗?地面站调过了吗?

网友B:
进入地面站 配置/设置中的Full Parameter List 查找 GPS_AUTO_STITCH=1 ,  GPS_TYPE2=1 。设置这两个参数值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地面站 配置/设置中的Full Parameter List 查找 GPS_AUTO_STITCH=1 ,& ...

设置过了,没用。

网友C:
第二个GPS接入SERIAL4/5的TX5\RX5还是TX4\RX4?我的PIXHACK试过要接TX4\RX4才可以识别,接TX5\RX5是无法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GPS接入SERIAL4/5的TX5\RX5还是TX4\RX4?我的PIXHACK试过要接TX4\RX4才可以识别,接TX5\RX5是无法识 ...

我接到TX4\RX4也无法识别

网友D:
你好,请问要支持双GPS,pix的固件用的是APM还是PX4/PXF?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要支持双GPS,pix的固件用的是APM还是PX4/PXF?

apm固件

网友(2016-07-30):
黄绿调换也不行  软件也设置了

网友:
pix的双gps又不支持差分,搞一个8n就够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