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一起飞就侧翻

楼主(2016-01-05):
四旋翼,一开油门,没有动
遥控器
右舵,他就会自动向右后方飞,还会侧翻,求助,谢谢。
还有怎么校准遥控器,怎么校准
陀螺仪
,或者陀螺仪数据清零,谢谢啦!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机转向的方向不对吧?你后面那些问题,搜一下其他帖子就有了

网友B:
啥飞控,啥机架都没有,想帮 你也帮不上

网友C:
肯定是没有安装正确

网友D:
一般都是电机转向不对,或者桨装反了。

网友E:
你倒是说说啥飞控,啥飞机啊,要不怎么回答你啊,上个图

网友F:
电调校准

网友G(2016-09-02):
我得八轴也是,推油就翻,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H:
昨天我校准电调之后再装机也是发生侧翻,仔细观察之后发现2、4号螺旋桨装反了

网友I:
电机转向反了 ,螺旋桨装反了,水平陀螺仪重新校准,我的以前也是,你都检查一遍是不是硬件的问题,要不是就校准水平陀螺仪

网友J:
飞控遥控器校准了没?
线接错了没?
电机反转了没?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没?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得八轴也是,推油就翻,现在还没解决
你仔细检查下安装,电机的转向和桨的正反,如果没问题的话换个地方,周围不要有金属物

网友L:
线接错了就会直接翻了,本来你是要给它一个力往上推。接反了可想而知的了。这是很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