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炸机的原因谢谢!

楼主(2016-01-05):
两次炸机,但从飞行姿态可以看出来炸机的原因应该是相同的。飞行器先是左右摇晃抖动,此时掰动右摇杆(左手油门)飞行器还能进行的方向改变。第二阶段是摇杆需要打到底才能进行改变一点方向,接着飞行器就失控,朝着摇杆最后一次掰动的方向一直飞。期间我将油门拉到最底,接着飞行2秒左右后飞行器做出反应,关闭电机,最后下抛撞在电线杆上。期初第一次炸机我以为是GPS受到了周边环境的干扰,但是第二次起飞前自己也做了GPS校准,可是问题依旧,最后还是和上次一样。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如果不对飞机姿态做出调整飞机就会撞到旁边的树,  因此没有来的及切换到手动模式无法判断是不是GPS出现了问题

送检DJI后DJI说飞控没有问题,然后我现在就把重点放在了电池和电调上。因为两次炸机都是同一块电池,同样的四个电调。电池的电压也没有问题,充放都正常,但是,有没有可能瞬间电压降低导致飞控供电不足才会导致失控?

楼主:
对了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当时狗4连着图传线,然后频频死机,炸机的瞬间云台也突然断电了

网友: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