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突然不定位了,急急急………………

楼主(2016-01-05):
这几天双子星GPS突然不定位了,主控,副控都单独试过了,开机10次有八次不定位,要是定位了也要7,8分钟,就能搜到5颗星!有时一颗星也没有,已经换过好几个场地了,这些场地以前都飞过定位很快就十几秒,能搜到7,8颗星。苦恼啊!都试过N次了。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雾霾吧

没有雾霾啊,天气晴朗!就是没星,两个都试了

网友B:
旧的飞控么,如果是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技术支持或返厂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飞控么,如果是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技术支持或返厂看看

不是旧的,是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旧的,是新的!

请问固件是否是0726? 经度是否会有显示99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固件是否是0726? 经度是否会有显示99的时候?

是的是的!有过你说的情况。固件0726.请问怎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有过你说的情况。固件0726.请问怎么了?

经度99是飞控认为没有插gps才会这么显示。如果gps与飞控接触没有问题的话,就得返厂了,可以重新插拔一下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零度解决吧~
给你个意见是~~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