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车长帮个忙

楼主(2016-01-05):
      弄了个TK16和550波的豹2,但是那个速度比我原装的99还慢,请教怎样才能把速度提高点,虽说坦克玩的不是速度,但是那个太慢了,用的2S电。

网友A:
不换波箱的话只能换电调 加大电流咯!!!550用3S的刚刚好    哎..........定了个双流   怎么还没到啊 !!!快递真慢

网友B:
哪里订的  我也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波箱的话只能换电调 加大电流咯!!!550用3S的刚刚好    哎..........定了个双流   怎么还没到啊 !! ...

哪里订的双流啊  我也要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订的  我也想要

某宝上有  775电机的   还有个小的版本M1能用的 550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  775电机的   还有个小的版本M1能用的 550电机的

你是说这个?  我等了好久  没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这个?  我等了好久  没货

不是飞燕的那个   那个我等了好几个月都没回音   果断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飞燕的那个   那个我等了好几个月都没回音   果断放弃了

我也等了好久没回应,我没看见其它谁家有1;16的啊?图纸倒是有  不过我可做不出来,现在金属底盘也没弄,没有好的波箱就就没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等了好久没回应,我没看见其它谁家有1;16的啊?图纸倒是有  不过我可做不出来,现在金属底盘也没弄 ...

有一家  是闲鱼里的店  我的波箱到了  之前用的都是HL的波箱  现在感觉550电机好大一个   775的更大  比380电机长一倍  感觉好NB  准备装车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家  是闲鱼里的店  我的波箱到了  之前用的都是HL的波箱  现在感觉550电机好大一个   775的更大  比3 ...

恩  试好了 给我说声哈   加个QQ吧  47443731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试好了 给我说声哈   加个QQ吧  474437314

埋头俩天  终于搞定  明天有空的话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