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PPM编码器通电不到接收机

楼主(2016-01-05):
PIX飞控PPM编码器通电不到接收机,接收机必须自己单独供电才行,PPM编码器是灯会亮,万用表量出飞控还有电,连接接收机一段没电了。

网友A:
没用过飞控的飘过帮顶

网友B:
编码器板上有2个断开的接点,用烙铁焊上就可以了。这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板上有2个断开的接点,用烙铁焊上就可以了。这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飞控的飘过帮顶

那赶紧买个试试

网友C(2016-05-31):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板上有2个断开的接点,用烙铁焊上就可以了。这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不懂,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能讲的详细点吗?

你看PIX编码器板上面,有2个金色的焊点,靠的比较近,把它们联通,接收机就有电了。我手上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