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7200BX 和 好盈 50A V3 电调,如何设置定速

楼主(2016-01-05):
我用的是DSX9控。现在手头在用AR7200BX陀螺仪,以前用的电调因为没定速功能,所以定速通道是作为锁尾感度在用。现在刚买了一个好盈V3,想试试定速功能。请教下电调黄色的单根感度线要插在7200的哪个接口上??控上面如何设置??

网友A:
好盈V3电调自带定速~用电调定速就可以啊
mb是没有定速的~
AR7200BX没用过~这个陀螺不就是mb加了个接收么?有定速功能?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老版本ar7200是没有定速的,得去beastx官网更新固件才有.

rpm信号线插到aux3的口,具体设置在beastx官网都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盈V3电调自带定速~用电调定速就可以啊
mb是没有定速的~
AR7200BX没用过~这个陀螺不就是mb加了个接收么 ...

这个有定速,但是需要在官网下固件升级。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升级过。电调定速和陀螺定速各有优缺点。电调定速能知道电流过载情况,能及时保护。陀螺定速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陀螺定速知道你的螺距变化情况,能根据螺距变化及时补转,有更出色的定速表现。但是有硬拉电调功率的可能,造成电调超载。

网友:
官网下说明书吧,不过全英文。

网友C:
如果你想用电调定速就不用接那根线,直接用设定卡或者遥控器开启电调定速功能然后标定转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用电调定速就不用接那根线,直接用设定卡或者遥控器开启电调定速功能然后标定转速即可。

对,这正是我想问的。

问题一:我只想启用电调的定速功能,不需要插电调上这根单根黄色的线。?
问题二:如果需要启用VB等陀螺仪的定速功能,才需要插这根线??

网友:
1,不需要。如果需要用陀罗定速才需要接那根线,我查过貌似没有人用mb定速的vb可以定速。

网友:
用电调定速的话不需要插那根单线,电调自己知道马达的转速。那根线只是把rpm信号输入陀螺或接收器的。陀螺没定速功能的话就没必要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正是我想问的。

问题一:我只想启用电调的定速功能,不需要插电调上这根单根黄色的线。?

电调定速不用插线的,本来电调就有定速了,不用外接了

网友(2016-02-06):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版本的,老版本ar7200是没有定速的,得去beastx官网更新固件才有.

rpm信号线插到aux3的口, ...

大师,请教 这个陀螺仪 怎么升级程序,下载软件后 提示

我记得上次升级mb 没有什么 账户密码 等等的东西

网友(2016-03-30):
7200的定速远比好盈定速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