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索尼5T微单航拍怎么样,比狗4好还是差

楼主(2016-01-05):
如题,刚给相机升级为32G高速卡,最清晰的模式拍摄,P挡,自动对焦模式,,,,3轴微单云台,拍出来画面不怎么样,8轴S1000,有没有用这款微单航拍的,你们是什么模式下航拍的,请教一下。。。

网友:
s1000,建议你更换为GH4,秒gopro几条街吧···NEX,只能1080p,那还是差一点,不过不会比狗差的··

网友A(2016-03-06):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说手动对焦,在空中怎么手动对焦啊!

地面设定好手动模式,焦点为无限远。空中拍摄根本就无需自动对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设定好手动模式,焦点为无限远。空中拍摄根本就无需自动对焦。

你好!你能不能加一下我的扣扣啊(1591795345)!或者你让我加一下你的扣扣啊!因为我觉得你很厉害什么都懂,我想和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