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皮卷直管的方法?

楼主(2016-01-06):
请教各位大侠,将0.2mm左右的紫铜皮卷成7mm直径长130mm左右的直管,有什么好办法?做鱼雷发射管用,用塑料管做,上面要粘东西,没有特别好的胶水,粘不住东西(木材或金属与塑料粘)。

网友:
0.2的紫铜皮太软,容易变形。最好用相同厚的马口铁皮。

楼主:
那怎么将它卷起来呢,而且要上下直径一样,想起来有很大难度

楼主:
想着是很难卷,所以用0.2mm紫铜皮,也有略厚一点的,就是如何卷起来,不知道?

网友:
去   电料门市  买个 铜线管   或者铝线鼻   多好

楼主:
有这样的东西吗?具体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东西吗?具体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东西吗?具体是怎么样的

去五金电料门市        还有就是 问问  有那个  制冷门市   让人家给你截一节   细铜管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有时也想自己尝试一下卷铜管,哈

网友A:
不管什么样的材料要卷成圆管最好都用卷板机压一下,要不总卷不好,焊接也不能严缝,我以前做鱼雷管弄的很是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样的材料要卷成圆管最好都用卷板机压一下,要不总卷不好,焊接也不能严缝,我以前做鱼雷管弄的很是 ...

请问你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能指点一下吗?你图中的铜管壁厚是多少?只能去买这个规格的铜管,而少量的铜管又不好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用什么材料做的,能指点一下吗?你图中的铜管壁厚是多少?只能去买这个规格的铜管,而少量的铜管 ...

我也是用0.2mm的黄铜板,买材料时可以和ABS板、椴木板和不同的材料多买些,以后还会做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0.2mm的黄铜板,买材料时可以和ABS板、椴木板和不同的材料多买些,以后还会做的。是吧。

你是用0.2mm的黄铜板做的发射管吗?是怎么做的?

网友:
可以去五金店买铜管吗

网友:
用旧拉杆天线可以不

楼主:
可以的,只要尺寸合适就行。

楼主:
今找到几种拉圆管方法,想去试试,也许对大家也有用。

楼主:
其实,这样的薄壁管有的买,如X宝,但自己做有自己做的乐趣。象攻下一座大山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0.2mm的黄铜板做的发射管吗?是怎么做的?

0.2的黄铜板做,需要一个与鱼雷管同径的外管和内管模管,用铜丝固定,(用卷板机压一下最好),没有的话交头会不严缝,焊起来很麻烦,如果用点焊机就简单些,我弄了好久。你一定会成功的。